[另类] S9014做的焦耳小偷电压怎么可以低到0.4V

楼主(2022-01-09):
无聊做了两个焦耳小偷电路,共用一个电池,一个用S9014,另一个用3AX31,按说S9014是硅管电压只能低到0.7V,我这个怎么到0.4V了还在亮?

3AX31那个生锈严重,断了一个脚,刮干净断点用铜丝搭上继续用。
本打算3AX31那个接力从0.7V继续压榨电池到0.3V的,现在看来还有必要接通3AX31的电路嘛

网友A:
贴个电路图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电路图看看呢

就是普通的电路,电阻500欧左右,线圈20匝

网友:
2N3904、 2N2222也行

网友:
9014的基极电压并不是电源电压,不受0.7V的限制。

网友:
基极应该是高频脉冲直流电,应该高过电池电压0.4V。

楼主:
电池切换到3AX31电路的时候电压很快就降到0.25V了,感觉这个更耗电啊,断开之后要等5分钟多电池电压才又慢慢回升到0.4v,这个时候S9014的电路点不亮,要等电池电压回到0.5V才能点亮,但慢慢的降到0.4V还是可以继续亮

网友B:
启动必须0.6左右,启动后反馈线圈互感电压会高于电池最低电压因此会持续点亮,极限是0.3左右,三极管饱和管压降~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讲解,又多了解了些宇宙的奥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必须0.6左右,启动后反馈线圈互感电压会高于电池最低电压因此会持续点亮,极限是0.3左右,三极管饱和管 ...

这么说用硅管或是锗管没多大差别了。

楼主:
灯灭就算把电池榨干了吗?不是,放置一断时间后电池电压又会慢慢升高,升高了之后又可以再榨一次,反反复复这样应该能榨很多次,冬天榨没电了,放到夏天天热了又能多榨几次

网友C:
这个小偷又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D:
能不能用电感用代替,贴片两路的那种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偷又什么实际意义??

又用接线端子做了一个焦耳小偷,这次的意义是用来测试三极管的好坏,挨个把三极管换上去试就行了,很方便。正负极颠倒并联了另一个发光二极管。
如果是测pnp的三极管,就把三极管换个面插进去,同时电池正负极换一下就行。

反馈线圈是在一个现成的电感外面用漆包线又绕了20圈左右

颠倒一下电池正负极,把pnp三极管翻个面插进去测试,另一个发光二极管亮。

虽然万用表也能 测三极管,不过这样似乎更直观有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电感用代替,贴片两路的那种电感

可以在电感外面用漆包线再绕10-20圈左右,然后串电阻接基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用硅管或是锗管没多大差别了。

有区别,启动电压硅管高

网友:
3AX31漏电流太大了,不适合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区别,启动电压硅管高

实测这个影响不大。虽然0.3V不能启动,但是0.5V启动以后,电池电压可以降到0.3v电路仍在工作,只要不断开电路就行。即使按了开关断了电,过一阵电压又会升到0.5V以上接近1v左右,然后又可以启动了。刚好白天关了让电池休息,晚上继续压榨电池。

楼主:
为了测试硅管的最低工作电压,我用了一个1F大电容给电路供电。不用电池是因为电池供电的时候当电池电压太低的时候,电路停止,电池电压还会慢慢回升,而电容不存在这个问题。晚上把led点亮,第二天早上来看万用表,电压是0.3V,看来硅管的停工电压是0.3V。继续用锗管点亮LED,很快电压就降到0.2V,就停工了。看来选用硅管还是锗管来压榨电池电量确实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