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普宙无人机电池过放鼓包拆机充电分享(PD3-4000mAh-3S)

楼主(2022-01-09):
同事的无人机电池,前边用完了没有把电池取下来,时间长了电池过放电,鼓包了,拿来给拆开看看,里面3块电池串联,有个防拆(脑残)设计吧,那个软排线没有用插接件,直接焊上的,这样的话,拆电池就必然会拉扯到排线,等分别充电看看,也不知道电量能恢复多少,回头再把排线焊上了。

网友:
为什么会过放,静态电流太大?还是保护板坏了,用平衡充均衡一下

网友:
小电流充电有一定的概率鼓包回自己缩回去,所以先用充电器或者4056板100mA充到4.2V试试,不建议直接扎孔

网友:
有几块手机电池,很久没用,也是过放鼓包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指导,里面的3块串联电池,用万能充充第一块电池时,连续充了一天两夜,电压到3.3v左右就上不去了,拿掉万能充后电压就开始回落,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就用12.6v的3串充电器,直接加电到3串的两端,升压至10v左右,感觉应该能被原电路板识别,就迅速焊上电路板,插上原充电器,红灯亮起,开始充电,变灯后测量电压11.9v,应该没有问题了估计,等上机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A:
就这电池激活了,敢装上去,上天飞? 我都怕掉下来,如果下面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电池激活了,敢装上去,上天飞? 我都怕掉下来,如果下面有人.......

应该没事吧,他这个飞机就在家里飞过一次,然后电池忘记拆下来导致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