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VFD显示屏,LM324驱动,怎么点亮

楼主(2022-01-09):
很早以前拆的VFD屏幕,看大家都说vfd显示漂亮,可试了多次也没有点亮,这里高手多,求助一下大家,屏幕是用两个LM324驱动的,外面有4根线,需要怎么接?最后一张图片是点亮状态,接了一个直流15V的电压屏幕全部亮了,但是要怎么输入信号才能正常显示,我把接线的图在图上标出来

网友A:
你需要3V左右的交流给灯丝供电,然后还需要12-30V的直流高压给阳极供电,LM324应该是控制栅极的,这个一般是12V。

网友B:
这个一个动次打次的显示屏拿来何用

网友C:
好像有卡拉Ok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3V左右的交流给灯丝供电,然后还需要12-30V的直流高压给阳极供电,LM324应该是控制栅极的,这个一般 ...

电路板上红黑应该是直流接线吧,我试着接过直流电,屏幕一直没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个动次打次的显示屏拿来何用

点亮看一下可以做功放电平指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卡拉Ok的功能

应该没有的,这是一个多媒体音箱拆下的,多媒体一般是没有卡拉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3V左右的交流给灯丝供电,然后还需要12-30V的直流高压给阳极供电,LM324应该是控制栅极的,这个一般 ...

我接14v直流把横着一条条那个点亮了,那个是栅极吗?灯丝和信号应该接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14v直流把横着一条条那个点亮了,那个是栅极吗?灯丝和信号应该接哪里 ...

不是,横的细丝是灯丝,灯丝一般都是3V电压,14V很危险!不要再接14V了,正常情况下灯丝在黑暗处能看到暗暗发红,14V会很亮,灯丝很快就会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横的细丝是灯丝,灯丝一般都是3V电压,14V很危险!不要再接14V了,正常情况下灯丝在黑暗处能看到暗 ...

我就说看着很亮,按你说的,我把灯丝接了3v的电,看不到亮,可以请教一下你除了灯丝接3v,其他线要怎样接线才能正常驱动,其他线我试着接直流14v,都没有亮过,还有一个音频信号是怎么输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说看着很亮,按你说的,我把灯丝接了3v的电,看不到亮,可以请教一下你除了灯丝接3v,其他线要怎样接 ...

你最好把电路板的电路图画出来才好分析。灯丝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很暗的环境下看到微微发红就可以了,而且用交流电供电的VFD的灯丝都是必须用变压器专门的3-3.6V绕组的交流电来供电的,灯丝用直流供电的话屏会出现一边亮一边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电路板的电路图画出来才好分析。灯丝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很暗的环境下看到微微发红就可以了,而且 ...

好的,我一会把图画出来你帮着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电路板的电路图画出来才好分析。灯丝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很暗的环境下看到微微发红就可以了,而且 ...

电路图我不太会画,我把实物图都标上了,电脑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我用手机上了一张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电路板的电路图画出来才好分析。灯丝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很暗的环境下看到微微发红就可以了,而且 ...

网友D:
这个即使点亮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能显示数字等符号,还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即使点亮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能显示数字等符号,还可以玩玩。

可以做一个电平显示不?

网友E:
应该是输入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输入音频信号

总共5根线,除了灯丝电源线找到了,其他的都试了不知道怎么接,点不亮的,音频信号不知道在哪里输入

网友:
设计这个的肯定开过洗头房

网友:
简单画了下原理图,明显就是个电平显示的东西,通过分压电阻能算出来最低电平需要多少倍的VCC才能点亮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