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TR200装WIN7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2-01-09):
如题,在咸鱼买了个TR200  480G的固态硬盘,今天刚拿到装系统怎么都不行。在PE里面可以看到硬盘符号,用GHOST里面确看不到硬盘符号,用下图

软件装系统也是不行,主板是华硕Z77+E3 1240V2+16G内存
有论坛大神碰到一样问题解决了的吗,求教。。。。。。。
要是板块发错了,望版主高抬贵手帮移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盘对盘
对拷

网友:
硬盘格式设置对了吗

网友:
在pe下  运行pe自带分区软件比如PartAssist---中文名--分区助手,或者diskgenius,全盘删除,重建MBR  创建ntfs主分区并激活,更新后重新安装试试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ssd问题了,当然需要事先解除bios的引导保护。

网友:
是GPT分区吧,WIN7不识别的…

网友:
GPT哦,用uefi方法安装,自己电脑建议不要ghost,毛病多,ghost是xp时代东西了,去msdn我告诉你下原版镜像烧到u盘里面安装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坛友了,已经格式化了用的NTFS,也用了盘对盘的克隆,BIOS里能看到盘,挂我之前系统下面也可以看到盘,就算无法启动。

网友:
京东金士顿480G全新299(11.11)何苦咸鱼买堵

网友:
系统下能格式化分区 那就不是兼容性问题 可能是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