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CL7662为什么总要将输入电压升到14V出来才-12V

楼主(2022-01-09):
电路如下图所示,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总要将输入电压升到+14V,输出才-12v,求大神帮助分析一下原因,补充一下-12v,输出仅仅供24064液晶使用

网友:
断开负载试试,看看是不是负载过重,输出电流过大,10mA时电压下跌就很厉害了,另外C7没必要过大,手册推荐是10uF

网友A:
手册上说:其中V1和V2是在泵和传输循环中在C1上的电压。如果C1和C2的阻抗在泵浦频率上相对较高(见图15),则电压V1和V2将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不仅希望使C2尽可能大以消除输出电压纹波,而且还对C1采用相应的大值,以达到最大的操作效率。

另外手册上1脚悬空,你这个为何1-8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其中V1和V2是在泵和传输循环中在C1上的电压。如果C1和C2的阻抗在泵浦频率上相对较高(见图15), ...

难道我误连接了1脚?1脚好像是测试引脚,测试电路里我看是连着的 我就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我误连接了1脚?1脚好像是测试引脚,测试电路里我看是连着的 我就连了 ...

还有c1和c2容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