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主机突然坏了,求救

楼主(2022-01-09):
小主机2天前还正常的,今天突然无法开机,按开机键,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估计是哪里短路了,求教故障排查方法

网友A:
发给笔记本维修厮 叫他出个视频

网友:
撒松香粉,然后烧机大法找短路点。

网友:
我3个月前,2800的板子也坏了,没找到损坏原因,或者说,我修不了,电源芯片有问题,100块左右买的,觉得不值得费劲再买电源芯片,拆了硬盘内存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笔记本维修厮 叫他出个视频

他的维修费可不便宜

网友:
估计大概率是主板出问题了。。。这个自己修的话,一个字“难”

网友B:
小主机有什么好,只是外形漂亮,笔记本都能胜任,修笔记本的可有很多,这种小主机,直接扔了算了,浪费时间修它,还不一定能修好,成本太高。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
电源不稳定
这两个解决了,还不行,就找人修吧。

网友C:
二极管档对地测测八爪鱼mos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给笔记本维修厮 叫他出个视频

找坛友修两个手机。

一个手机,尾插不换,屏幕折腾下,另外一个手机,修触摸,直接给你贴个易碎贴,说搞定了。。。。。。

再也不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坛友修两个手机。

一个手机,尾插不换,屏幕折腾下,另外一个手机,修触摸,直接给你贴个易碎贴,说搞 ...

那你不曝光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笔记本维修厮 叫他出个视频

擦腚,5安大电牛,绿波电龙短路,拆掉,电牛正常,开鸡,关机,补焊,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主机有什么好,只是外形漂亮,笔记本都能胜任,修笔记本的可有很多,这种小主机,直接扔了算了,浪费时间 ...

小主机,不是软路由,就是文件服务器,要的是24小时开着,功耗也不高。
我那个NAS,不读取文件时候,8W,读取也就12-14W。基本比路由高点,但是比路由挂载硬盘优盘快多了。

网友F: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有没有电?
没有电的话就无法开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你不曝光他们?

两个鸡,修来备用的。

等我拿出来过了几个月了。。。。。。

他打死不认。。。。。。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鸡,修来备用的。

等我拿出来过了几个月了。。。。。。

收费的必须要曝光,不收费就算了。拿钱办事的规矩还是要遵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主机有什么好,只是外形漂亮,笔记本都能胜任,修笔记本的可有很多,这种小主机,直接扔了算了,浪费时间 ...

超轻度使用,看看网页,打打牌,看看视频,没有比小主机更省事的了,硬盘32G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有没有电?
没有电的话就无法开机的。

纽扣电池不是记bios用么,跟这也有关系?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档对地测测八爪鱼mos有没有短路的

感谢指导,一个一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