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PS3111+N18开卡不过报错

楼主(2022-01-09):
如题,偶然得到一块金士顿A400 120GB的固态,里面方案是3111马甲+金士顿马甲的8T24,于是乎拆掉换进前几天新发的爱国者L8302 128G的U盘里面(那个盘子原装是N18)
现在想体验体验QLC的固态就搬到3111上开卡,结果千算万算还是没算到报了一个看不懂的错(能看懂的都解决了),现在来求助一下坛友们,这个问题应当怎么解决?

网友:
QLC还没折腾过,也不想折腾,除非只有QLC能折腾的了,不过可能也快了

网友A:
我不是有过帖子吗,无论多少CE,都是一条直线缓外18M,安装系统真是极其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有过帖子吗,无论多少CE,都是一条直线缓外18M,安装系统真是极其的慢 ...

主要是不想因为这再去买别的了,自己做个WTG也就行了,没什么要求,就是没个折腾的了,所以我这个错是什么意思啊,需要怎么修改设置?

网友B:
能做SSD的闪存不会拿来做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SSD的闪存不会拿来做优盘。

这个报错是因为闪存硬件问题吗?还是设置或者跳线?

网友:
换6081软件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想因为这再去买别的了,自己做个WTG也就行了,没什么要求,就是没个折腾的了,所以我这个错是什 ...

你拉倒吧,都已经上了U盘了,就不会是什么好颗粒了,何况是N18,就算你用3111 6081开出来,单颗粒1CE,开个30次电脑,不卡顿掉盘算我输,我就敢打这个赌

网友:
先选01清空颗粒了没有 04开卡设置图上一个看看

网友(2023-06-19):
PS3111这个开卡真的很玄,开过几个,现在还有两个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