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买了两个统信uosU盘,ChipGenius识别不到主控和存储芯片

楼主(2022-01-09):
usb2.0的,12一个买了两个,都识别不到主控

两个U盘的读写情况

U盘里面有两个fat32分区

网友A:
有可能读卡器方案+SD卡或者emmc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读卡器方案+SD卡或者emmc啥的

黑胶体u盘

网友:
我捡了个16g的金士顿u盘,也是一样,拆开一个查不到的主控,内存是再打标的

网友B:
U盘不关心,可以把系统做个镜像发出来!!唑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不关心,可以把系统做个镜像发出来!!唑

系统在官网就能下载吧? 不过这个优盘目录里面有一个key的文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的来到只把这个key备份了,就格式化了

网友:
之前我买的也是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700-1-1.html

网友:
我怀疑是芯邦/一芯之类的,我建议拆盘短接,看看真实型号?

网友C:
一芯 这标不像
有可能是AI2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芯 这标不像
有可能是AI210?

ai210这个有点熟悉。金山db的64g好像就是这个主控。至于速度,还是个位数。

网友:
其实这个U盘价值不大,系统镜像网上可以下载,硬件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统信装上试了试,还是很吃硬件的,win7非常流畅的电脑运行他非常非常卡~

网友(2023-01-15):
这能解释统信uos对群联,sss,安国等主控fat32格式的u盘容易出现锁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