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晒下米家电动精修螺丝刀

楼主(2022-01-10):
在电子类坛子参加活动,得了奖,奖品是米家电动精修螺丝刀,简单发几张图

跟同样是奖品的得力套装,合影

批头可以互换使用

换回各自的批头

米家有2档转速,按钮手感柔和,得力批头多,手柄摩擦力大,有延长杆,总体都不错

网友:
我有一套小米电动的和一套小米手动的,电动的基本上是鸡肋,当电动用吧,扭矩不够,当手动用吧手柄粗了点不顺手,还是那套手动的倒用的多

网友A:
小螺丝还是手动好。电动的要么拧不动要么拧坏,无它。特别是装螺丝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螺丝还是手动好。电动的要么拧不动要么拧坏,无它。特别是装螺丝的时候。 ...

这种扭力很低的想拧坏也难,劣质塑料倒是另说

网友:
小螺丝拧下来用电动省力,但拧上去感觉就不好控制,很容易扭力大了直接拧滑丝。特别是塑料孔的。

网友:
这种小扭矩的,我还是选择手动,电动的不太好掌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扭力很低的想拧坏也难,劣质塑料倒是另说

上周末折腾家里的配电箱,在将小塑料锁定弹片装回配电箱盖时,手里抓的大有20V电钻,一时犯懒不想支拿手动起子,调到一档上到紧固时感觉弹片在大叫救命,不过还好没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