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如何做一个最简单的过压保护电路呢?

楼主(2022-01-09):
请问如何做一个最简单的过压保护电路呢?我用的是USB转DC圆头线,通过DC母座为TP4056供电,给锂电池充电,但是家里有12V、24V、48V的充电器,都是DC圆头线,如何实现简单的过压保护呢,只有5V的才能正常充电,超过6V的都禁止充电,防止烧毁充电芯片。

网友:
TL431和Nmos管,电压超过就断开mos,电压正常就正常通,mos接负极

网友:
最简单的换头或者直接粘死

网友A:
最简方案是换usb头子防呆
次简方案是搞个dc降压模块,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方案是换usb头子防呆
次简方案是搞个dc降压模块,安逸

贪图DC插座容易安装的便利,就养成 “贴”警示标签 和 “看”警示标签 的习惯,哪怕只有自己用。

网友:
5V的插头一般是3.5mm粗的,而其它的一般是5.5mm点,不容易混淆吧

网友:
用5V的继电器,合理的加二极管,输出接常闭触点,电压高了就会断开。

网友:
如此情况,不如做个宽范围的降压电路,充电头随便用,更方便可靠。
例如:这类模块很多。或者,网上有现成的电动车手机充电器12-80V转5V的。
也可以自制高电压降压电路,不过在电流大时,功耗就需要考虑了。可以选用LM317HV,输入电压最高60V。

网友:
加个宽电压的芯片 输出固定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