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一个外壳简单内部西普尔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2-01-09):
『X折腾』拆修一个外壳简单内部西普尔的电动车充电器外形普普通通

打开,怎么看都是西普尔的模式

经查,就是大电容掉了,部分变压器焊点虚焊

大电容焊点

变压器虚焊

重新焊接大电容

通电灯亮,输出有电压

正面

芯片

最后找到一个废板

把EMI的电感给移植上去了。

离正品又近了一步。

网友A:
这X医生充电器拆了不少,从来就没把芯片拍清楚过,也不讲单片机定时过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X医生充电器拆了不少,从来就没把芯片拍清楚过,也不讲单片机定时过程情况, ...

你都知道我是医生了。。我也是半路出家。。、。对芯片就是不明白。。

网友:
半路出家也是不错了,至少还有个探索未知的心了。

网友:
估计是充电器随车携带震坏的吧。小牛的充电器灌胶的,防水防震,缺点是散热不好,太重,还有坏了就基本上不用考虑维修了。

网友:
充电器专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都知道我是医生了。。我也是半路出家。。、。对芯片就是不明白。。 ...

原来lz是医生啊

网友:
可能是被摔坏的吧

网友:
潮湿腐蚀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lz是医生啊

楼主是妇产科医生

网友:
还是不错的,大牌子

网友:
修过个同款的电压高,变压器那里铜线断了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最容易受震动导致元件脱落,因为他们经常把充电器放车上,给板子的元件打点704固定一下吧

网友:
废品站已经好久没见到电动车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妇产科医生

对头,据说专业疏通输卵管

网友:
充电器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震动和进水

真正充电用坏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
我有一个插上灯亮 没有输出 不知是啥问题

网友:
借贵宝地问点问题,电动车充电器有安规x电容和共模电感要比没有x电容和共模电感的好吗?可以自己添加x电容和共模电感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用坏的充电器,不知你这是怎么坏的

网友:
今天才想到  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可以调到很高的电压 有个LED需要100左右的电压 所以 想弄两个这种充电器 上闲鱼看了看 最低9块9包邮 明天去修电动车的地方问下 几块钱一个 哪里合适哪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