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BB 量产后跑圈报错最新进展

楼主(2022-01-09):
昨天在fanallen的建议下,选择了容量优先的高速低阶格式化,PASS了,然后因为太晚了,没进行测试就开始了容量优先的低格,今天早上一看又提示坏块过多。

在klrm建议下,把速度由C8调成了A8。

经过多次量产测试,发现跑圈报错的位置是随机的,有点怀疑并不是真的有坏块。

最后一次测试,爆红的位置大约在15000M的位置,所以删掉了跑圈的写入文件HUT00001.BIN到HUT00008.BIN,再进行跑圈测试。写满以后校验PASS,关掉软件全盘校验也是PASS。

跑了三四遍,报错位置没有一个重叠,大家说说这是咋回事

网友:
坏块被替换了

网友A:
只能说 虽然MLC不是神 但是TLC是真垃圾。 但是没办法现在都是TLC的天下,MLC也很多拆机颗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 虽然MLC不是神 但是TLC是真垃圾。 但是没办法现在都是TLC的天下,MLC也很多拆机颗粒了。 ...

2014年,我自己做的2个64G MLC的U盘,用了7年多。这两年用废了3个金士顿通电死,还慢出天际,最近又踏上了量产的不归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 虽然MLC不是神 但是TLC是真垃圾。 但是没办法现在都是TLC的天下,MLC也很多拆机颗粒了。 ...

像这种自动加坏块表的,如果不低格还能长期用吗?昨天跑了两圈pass,今天又检验了一遍昨天的数据,还是pass,准备再跑两圈

网友:
可还有一大波人为 TLC/QLC 洗地.

我宁愿用我的256G MLC 也不会用 512G TLC.

网友:
换主控试呀,
如果903 正常,证明闪存是ok
那问题只能出在3281自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