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504齿轮箱清洗换油

楼主(2022-01-09):
给海鲜市场淘来的米沃奇2504齿轮箱打理清洗干净换上新油,拆开过程满手油污没有拍照,下面是清洗干净的照片同时有点疑问

清洗好的齿轮箱全家福

冲击盘的齿是磨损了还是原来设计就是这样

是磨损还是原来就是这样

主轴没有反牙螺丝孔,夹头没有常见的反牙螺丝紧固,好奇夹头是怎么样固紧的,难道仅靠螺丝胶紧固?

夹头并没有什么特殊设计

网友A:
有疑问你到是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你到是说呀

不好意思临时有事没编辑完

网友B:
看着像磨损,但照片对焦不准。用的润滑脂是那个米沃奇原厂油吗?

网友:
好奇的问下 你用的什么牌子 类型的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磨损,但照片对焦不准。用的润滑脂是那个米沃奇原厂油吗?

这种润滑脂是第一次用,也是海鲜市场买的,卖家描述是原厂的大桶分装,但我不会鉴别,粘度比以前用过的美孚XHP222低,xhp222抹好油脂要滴两滴机油稀释

网友C:
我来简单回答一下:
1、所谓磨损地方,设计如此,有正常使用磨损很正常;上下正常咬合后反向转动看看旷量如何,一般这儿聚油,磨损都不会太严重。
2、正宗2504、2404都有主轴反牙螺丝来加固夹头,而且非常难拆下来,必须得加热熔掉螺丝胶。
3、从第一图可以看出,部分行星齿轮不对,齿轮圈也不对,估计是拼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磨损,但照片对焦不准。用的润滑脂是那个米沃奇原厂油吗?

是不是原厂的不会鉴别,卖家说是原厂的分装,粘度比以前用过的美孚的XHP222低些,效果要的用一段时间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简单回答一下:
1、所谓磨损地方,设计如此,有正常使用磨损很正常;上下正常咬合后反向转动看看旷量如 ...

谢谢解答,按你说的夹头都有反牙螺丝加固,那个就算拼装的主轴应该也是原厂的吧,那为什么没有开孔攻丝呢,难道主轴不是原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润滑脂是第一次用,也是海鲜市场买的,卖家描述是原厂的大桶分装,但我不会鉴别,粘度比以前用过的美 ...

这个油我也买了 确实比222稀一点 222有点过于粘稠。这油至少看颜色 确实像原厂用的一种,不过原厂油有2种还是3种好像,只有代号 亚马逊倒是有卖但是一桶很贵。这种应该是比较适合大部分场合的型号 感觉粘度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油我也买了 确实比222稀一点 222有点过于粘稠。这油至少看颜色 确实像原厂用的一种,不过原厂油有2种 ...

就是好奇夹头为什么没有反牙螺丝加固,有坛友回复说是拼装机但我看起来感觉不太像,因为淘来就是剪线打孔的报废机,没清理前全是油泥,特别是扭力环位置进灰严重应该上个用户主要是用冲击档钻墙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