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 航顺HK32F030 程序下载

楼主(2022-01-09):
立创开源上有个 USB测试仪-V2.0  看着不错,再加上立创每月可打两次PCB,就按上面的打了一块,所有元件焊好了,可是不知程序如何下载到 HK32F030MF4P6 里。请高手科普一下,这个MCU下载方法和最常用的下载器   谢谢!

附开源贴

https://oshwhub.com/47415Y/2021-hk32f030mf4p6-dian-liu-dian-ya-biao-v2-0

网友A:
和STM32一样 串口 SWD任选 建议用STLINK

楼主(2022-02-16):
引用 网友A:
和STM32一样 串口 SWD任选 建议用STLINK

用stvp软件烧录吗?

网友B(2022-10-10):
9.9的 合宙 Air32 开发板直接当 DAP-link 就可以下载了 比st-link 强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9的 合宙 Air32 开发板直接当 DAP-link 就可以下载了 比st-link 强多了

只有hex文件的情况下,用DAP-LINK怎么烧录?
只要是支持USB HID的单片机都可以做成DAP-LIN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hex文件的情况下,用DAP-LINK怎么烧录?
只要是支持USB HID的单片机都可以做成DAP-LINK。 ...

百度 keil hex转bin
很多程序的bsp里面的demo都有自动转换用的ex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 keil hex转bin
很多程序的bsp里面的demo都有自动转换用的exe文件

有了bin文件之后,DAP-LINK怎么把bin文件烧录到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度 keil hex转bin
很多程序的bsp里面的demo都有自动转换用的exe文件

hex转换成bin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ex转换成bin的目的是什么?

我也比较纳闷你说hex什么意思。。。
daplink跟stlink一样的使用方法啊
keil直接能下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比较纳闷你说hex什么意思。。。
daplink跟stlink一样的使用方法啊
keil直接能下载啊 ...

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源代码,只有烧录文件的情况下,怎么用DAP-LINK把烧录文件烧录到芯片。
ST-LINK可用STVP或STM32 ST-LINK Utility,DAP-LINK用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源代码,只有烧录文件的情况下,怎么用DAP-LINK把烧录文件烧录到芯片。
ST-LINK可用ST ...

百度 DAPLINK 拖拽下载
模拟U盘 拖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 DAPLINK 拖拽下载
模拟U盘 拖进去就行了

不同厂家的芯片有不同的烧录算法,这个U盘拖拽怎么实现烧录不同厂家的芯片?

网友(2023-03-06):
用J-Link+Keil,可以吗?

网友:
首先去官方网站找找有没有专用的烧录工具。

网友:
这帖子又浮起来了。。。
烧录是根据协议下载程序,只要是swd的4线接口,通信协议都是相同的,厂商应该只是因为版权专利等问题需要自己设计一套自己的下载器,但本质都是实现标准的接口通信协议,另外下载软件也需要自己开发并注册专利,是否收费是厂商自己决定的,其实仿制销售都是违法的,只不过厂商没必要追究而已,恨不得你多用他芯片生产。
用 st-link jlink-ob daplink ch-link 都是走的 swd协议。stm8不是swd
就像vga显示接口,无论是电脑显卡,游戏机,单片机,只要电压 时序和通信协议等都对了就能显示东西

重要的说三次 swd swd 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