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3267AE屏蔽不连续CE,开卡

楼主(2022-01-09):
主控板:3267AE
颗粒:29F32B08NCME2 4CE
CE1和CE3炸了,而慧荣系U盘不能开不连续CE,需要屏蔽或转移CE
下面的操作是屏蔽CE2,只剩CE0,成功开卡8GB

第14脚CE2飞线到第12脚VCC,即可屏蔽CE2

测速。。。

网友:
今天刚看有坛友说屏蔽了CE的片子还是容易坏,不知道你这个寿命咋样

网友:
嫁接一下,说不定能开16G

网友A:
1 2 4能开,但是3CE不能开,我试过双贴2CE+1CE,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硬改的应该不容易坏的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A:
1 2 4能开,但是3CE不能开,我试过双贴2CE+1CE,

我的残缺片,剩3CE的,没有硬改,也开卡成功了呢!就是速度不咋样

网友B:
把2CE飞线到1CE焊盘,能不能开出半容呢?
理论上是不是可以?
自己没实操过,也不知道具体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2CE飞线到1CE焊盘,能不能开出半容呢?
理论上是不是可以?
自己没实操过,也不知道具体结果! ...

可以的,看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