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ps3 1000型厚机开脑cpu和gpu解决风扇暴走和预防红黄灯

楼主(2022-01-09):
ps3厚机已经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拆开清洁过,为预防红灯或黄灯决定拆机。开gpu相对简单用电吹风最热档吹铁盖几分钟拿柔软的东西埑在铁盖与基板间用小起子轻轻撬动就能取下上盖,cpu的话相对麻烦用剃须刀片的一半绑在夹子上固定好,从一侧缺口下刀慢慢来重点是一定一定要紧靠铁盖免的伤害到cpu基板造成损坏不开机,有一张图是双开脑后玩美国末日一小时的温度。

网友A:
90nm的机器现在能正常用的可不多了

楼主:
ps3双开脑的话建议大家是在更换表面硅脂后温度依然高温降不下来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因为开脑风险巨大,一个不注意划伤cpu和gpu的基板你这台机器也就可以报销掉了、动手能力差的同学建议找专业维修人员进行开脑,切记!

网友B:
楼主真强,是玩的少吗?这机器命都不长的感觉啊。我以前90NM的360加了自制散热都挂了,主要是板子会变形

网友C:
90nm的机器现在能正常用的可不多了
双红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nm的机器现在能正常用的可不多了

我的是双65nm的准备有机会收台初版开脑来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强,是玩的少吗?这机器命都不长的感觉啊。我以前90NM的360加了自制散热都挂了,主要是板子会变形 ...

ps3其实比360还是要好很多的,我游戏机使用率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nm的机器现在能正常用的可不多了
双红的多

这台是双65nm的

网友:
这个有没有体感游戏好玩的?

网友D:
红了 一台厚机,一台薄机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了 一台厚机,一台薄机的路过。

做好散热,破解后调风速使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2022-06-21):
这水平厉害,开过一个厚机,直接开挂掉了。
后面直接换了个ps3 4200薄机,不折腾了。

网友(2023-08-18):
厉害,这用什么工具搞得,开得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