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分段开关怎么改变亮灯顺序

楼主(2022-01-09):
现在顺序是这样的,开第一次是LED红光,第二次黄光,第三次白光,最后一次是开完。原因是这样,每次打第一次开关,亮的都是最暗的红灯,每次都要打3次以上才到白光,这样不方便,怎么才能打第一次开关就是白光。

网友A:
线盒上不是有接线顺序吗,红白换一下位置不就ok了吗。。。。

网友:
换黄、白、蓝线的顺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盒上不是有接线顺序吗,红白换一下位置不就ok了吗。。。。 ...

不是啊,我只是想1和3调换顺序,按你这样的话白光从头到尾都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盒上不是有接线顺序吗,红白换一下位置不就ok了吗。。。。 ...

不是啊,我是想让1和3的位置对调,按你这样接法,白光都是从头到尾亮到最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是想让1和3的位置对调,按你这样接法,白光都是从头到尾亮到最后了 ...

把蓝白线都接到白led,这样第一下白,第二下黄白,第三下白,第四下黄白。

网友:
把分段拆掉直接接白光,就不要用什么红光黄光了,事实上也不怎么用的到

网友:
这种三段开关标识上说明,第一路要始终亮的,只能做到第二路黄光和第三路白光互换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无解的,所以我重新买了一个两段的分段开关替换了原来的3段开关。

网友:
还是换无线遥控开关吧,想开哪盏开哪盏。

网友B(2022-02-11):
楼主表述的应该是第一次开所有的灯都亮,再开依次减少一组灯(变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表述的应该是第一次开所有的灯都亮,再开依次减少一组灯(变暗)

我感觉不是,看接线第一次应该是蓝线供电,第二次是白线供电,第三次是黄线供电,第四次应该是所有线供电,楼主要求先第三次供电,楼主你把蓝线接的灯珠线和黄线接的灯珠线调换,应该就是第一次白光,二黄光,三红光,但没见过这个红光是什么灯。

网友:
测试一下,亮白光的时候,是那几组亮,然后再研究组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不是,看接线第一次应该是蓝线供电,第二次是白线供电,第三次是黄线供电,第四次应该是所有线供电 ...

这没办法的,红光是中央大灯自带最暗的LED底光 按你这样换的话 黄光始终都是亮的了,但是我又想保留只亮红色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