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款众仪ZT-QS4 钳形万用表简单开箱测试及拆解

楼主(2022-01-09):
最近众仪的动作有点慢了,好长时间不出新表了。刚刚到手的ZT-QS4。包装还是那么众仪。
正面印刷的是ZT-QS9 交直流钳表。目前还没上架,期待中!

背面印刷的就是QS4了。

官宣图。

拆包,三张纸+挂绳。

然后就是帆布收纳包了。这个帆布包做工还挺不错的!

表,表笔,温度探头,两节7号碳电。

确实很小巧,和6.2寸手机对比。

钳口。

背面。

电池仓。。。
电池弹片依旧是正负极都一样的。。。就不能换两个弹簧啊!

装好电池,开机满显。

侧面的hold键。短按是hold,长按3秒背光和“手电”一起亮。

屏幕显示效果不错。

钳口后面的LED灯。

由于LED灯位置的关系,照到墙上下半部分被钳口挡住了。。。

AD584简单测试一下。

通断档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电阻档测试。4K 0.05%精度电阻。

20K 0.05%精度电阻。

36K 0.05%精度电阻。

40K 0.05%精度电阻。

温度档不插探头的话显示室温。上面显示华氏温度。

交流电压档,电压,频率同屏显示。

电流档也是电流,频率同屏显示。

找了个灯泡试一下。

准备开始拆表。背面两颗螺丝。

后盖比较难开。后来发现拆错了。。。

表壳左右两块红色的挡片应该是先拆下来,然后再拆后盖的。
两个挡片有两个卡子,卡在表壳上。电路板上也预留了位置。
但是这个液晶屏背光线明显走错地方了。。。

卡子直接挤到背光LED导线了。

牛屎IC。

ET6621S液晶屏驱动。

钳头结构。

拆下来多少有点麻烦。

拆下来的钳头

照明LED。

电路板正面。

转盘直接固定在前壳上了。

装回的时候把背光的导线换了个地方。这样就卡不到它了。

网友:
支持表姐,赞一个。

网友:
若是1月1号前买的,你就可以说“我去年买了个表”

网友:
照片拍的是真清晰,价格呢

网友A:
很多国货就是,细节一塌糊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国货就是,细节一塌糊涂。

外观还是很牛逼的,至于其他的就不重要的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的炮灰表不知好多少

网友:
手机屏幕里映射出雪玫瑰姐姐的秀发了

网友:
看着不错,还是双显的,遗憾的是只支持交流

网友:
我想买个钳流表

网友:
手里正好却块钳表,论坛一姐可以出给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还是很牛逼的,至于其他的就不重要的

和我们车企一个思路?

网友:
我的101放一年 精度就差很多 和 ut201e 比

网友:
这个不支持直流钳表吧...QB9支持... 80多块钱

网友:
恭喜鸟枪换炮

网友:
众仪的做工真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
看了一下,4在,9还没上架.

网友:
恭喜,又到一块表。

网友:
刚220买了个华普870n的钳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