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MW310R 无线路由器改灯效

楼主(2022-01-09):
今天周末,闲着没事干纯属折腾。给路由器改了灯效。

原装的水星MW310R 指示灯过于隐蔽,晚上看上去很不爽。

看着现在的电脑机箱流行“光污染”,自己其实挺喜欢看闪闪的LED 指示灯。于是从淘宝买回一些高亮度的直径 5mm  10mm 的LED。

这两个水星的MW310R是从倒闭的公司顺回来的,虽然是百兆但家里用够了。因为住在南屋的父亲电脑和电视信号差一些,自己就在南屋的墙外装了个改成AP模式的MW310R。晚上看上去,不太显眼,就想着改一下指示灯。

用剪刀把路由器面板扣出2个10mm的孔。

自己买的高亮度透明LED,颜色 选的 白 黄 绿 粉 蓝 。

LED放入看看效果。。

用杜邦线 焊接好的LED

路由器原装的指示灯

把需要改的LED剪掉

插上焊接好的LED看看效果

把LED固定到路由器的前面板上,由于自己没有热熔胶枪,就用打火机烧热后粘接。

正面的效果

通电后的效果

完工,上墙挂着去。

网友A:
g再开个嘴巴就是个人脸

网友:
引用 网友A:
g再开个嘴巴就是个人脸

说了我想说的

网友:
改成跑马灯更好看

网友B:
最后一图的不锈钢电表箱是光伏发电上网的配电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图的不锈钢电表箱是光伏发电上网的配电柜么?

对,以前是将路由器安装在高压电箱旁边。后来怕高压干扰,就用了1米的松木横担将路由器延长远离了。

网友:
一闪一闪亮晶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再开个嘴巴就是个人脸

现在的无线路由器精简了指示灯,要是再有个 sys 或者 wifi 指示灯就可以再开了。

网友C:
我是恨不得把所有这种灯都关了,你还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恨不得把所有这种灯都关了,你还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Z4y197fY

看看这堆指示灯,不舍得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Z4y197fY

看看这堆指示灯,不舍得关.......

我家也是差不多这么多,我都是用黑胶布粘住,有问题时候才撕开看是不是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Z4y197fY

看看这堆指示灯,不舍得关.......

要不每天晚上,家里各种路由器,3个,交换机,3个,灯闪得像圣诞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每天晚上,家里各种路由器,3个,交换机,3个,灯闪得像圣诞树一样。 ...

我把灯关了,你看看这个效果.......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不过太垃圾了扔角落吃灰了,它在我这唯一的用途可能就是装监控的时候能用的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不过太垃圾了扔角落吃灰了,它在我这唯一的用途可能就是装监控的时候能用的上了。 ...

对,这玩意性能确实不高。但可以设置为 交换机模式 后接到监控线路或者用于增强网络覆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灯关了,你看看这个效果.......

真的是,你喜欢就好,我肯定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再开个嘴巴就是个人脸

用那种方形LED加一排板牙更有灵魂

网友:
这改的,燃气报警器啊

网友:
太阳能晒到 命不久而

网友:
搞得像两颗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