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箱并拆解又黑又黄的得伟DCB118充电器,随手再把DCB115拆了(首拆)

楼主(2022-01-09):
三楼更新了新入手的得伟DCE530锂电式热风枪,欢迎围观哈!

2022年第一贴~~~
前几年中了黑黄色得伟锂电工具的毒,陆续入了好几支得伟的充电设备。平时抚摸为主,但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能偶尔用到这些工具,带来了极大的便捷~
但是随着入手20V 5Ah锂电池以后,发现随着套装一起入手DCB115充电器不给力了,速度慢且发热明显,室温20度的时候就能触发过温保护
于是我咬咬牙跺跺脚,狠心入了一台DCB118快速充电器。既然做为数码之家的“资深”爱好者,肯定是要拆拆拆的呀~于是有了这个贴子啦~请大家过过目

看看我的得伟宝宝们
右下角的曲线锯是我入的第一台得伟机,国行的。当时不懂,没买成锂电的
好在曲线锯用的非常少,插电就插电吧,再换的话成本太高了,没必要

先折腾DCB118:

就是被这幅图片毒到了,于是下单……

买的国行机,连邮费一共花了330大洋,结果到手后发现买贵了……

经过等待,到货了,正面照。这应该是得伟全球相同的包装盒

背面,贴了中文标签,国行机就是方便。

打开包装盒,内部就一个充电器,和一个说明书,一丁点缓冲材料都木有哇!
看来得伟对自家产品的质量还是很放心的,不怕摔坏

东西都掏出来,就这么点
充电主机、环保纸、多国语言说明书

拿出来看看主机,机身圆润、做工精细,完全没有注塑的毛刺

背面,全中文的标签,字体很大,标注的很清晰
上面的两个脚,是带挂墙孔的,中间标的还有孔距

国行的机器,正面有一个防伪标签,为了美观我就不去刮了

118充电器绝对就是8Ah电池的绝配呀

侧面看,118比115充电器要长不少,宽度差不多

底部的标签对比
右侧DCB115,输出4A,产地中国
右侧DCB118,输出8A,产地泰国
这两款充电器,都是10.8V(3串)、14.4V(4串)和18V(5串)全兼容的,非常方便

两个充电器的P股也差不多,高度也差不多

准备开拆118,螺丝是梅花+柱的

翻出我的“特殊螺丝刀”:上匠的套装
这个套装里的批头,全是拧特殊螺丝的,非常方便。唯一的缺点,就是手把手感巨差,磨手+打滑,不得已套了一个渔杆的杆止,稍微改善一些……

完全没有卡扣,螺丝拧下来后,直接就分开了
但是没办法分离,因为涡轮风扇是固定在上壳的,中间有连线

拔掉连线,仔细看一下这个小涡轮风扇,台湾省建准的

6300rpm,转速不低,噪音不小

上壳有个注塑出的表格,里面有烫出来的标记点,应该是生产的时候做的记录

上壳的导光板。导光效果非常好,不但非常亮,而且亮度均匀

风扇的进风口,刚好就在电池的插座里面

这个风扇在转动时,会从电池的缝隙中吸入冷空气,可以顺带着给电池散热
由于吸入风阻太大(毕竟电池可以进气的缝隙很小),所以噪声很明显
(这台DCB118充电器,插上电之后风扇是不转的,只有给电池充电时才转,电池充满后持续约5分钟后风扇停转。并不像之前坛友们说的“上电傻转”那样子的)

主板全貌,大型元器件全部打了胶了,防止震动导致脱焊
看来得伟是不怕充电器摔坏呀,打胶量挺大的

上边是高压部分
左下是低压部分
右下是电池接口

高压部分,交流电经一个保险丝进入一级EMC电路(电感和X电容)

250V 5A的一次性保险丝
通过了众多的安规认证
好像这种小元器件,过安规认证的话成本是很高的

经过一级EMC电路后,是两个0.82欧、5W的水泥电阻
应该是用于给电容充电的瞬间时,降低电涌的
交流电再经一个共模电感后,进入整流桥和电容

11N80开关管,和丰宾的400V 180μF主电容

800V 11A的开关管

主变压器忘记拍了,就只看这只小变压器吧
个头很小,并且是用长脚架高安装的,应该是可以防止变压器使用时发热变形,导致焊脚脱焊
(其实各种充电器的变压器脱焊挺常见的,一方面是没有打胶导致固定,另一方面应该就是发热导致的了)

整流滤波部分。
MBR20150CTW的肖特基,和一个大大的储能电感

150V 20A的肖特基,余量挺大

从另一侧看充电器主板,这一侧主要都是飞线

试了试,电池连接座的引脚是铜的,钕磁铁不吸

电路板翻过来,满满的元器件

PIC的单片机,应该是16F8xxx的16位单片机
由于板卡卡有三防漆,这个PIC的单片机印字看不清

拧上螺丝,组装起来,棒棒的!

最后不忘看电源线,2*0.75的,对于一个最大功率不到200W的充电器,线径足够了

二楼开拆DCB115充电器
三楼开拆得伟的原装锂电池,不要走开……

楼主:
接一楼~现在开拆DCB115充电器……

我的这个DCB115充电器,是随着996和887的双电池套装(DCK299M2)一起带的
当时电动工具贵,价格可真是不便宜

充电器的充电估计时间

DCB115充电器也是梅花带柱螺丝
上边两个脚兼挂墙孔,还标识了孔距(4.5英寸、114.3mm)

拧下四颗螺丝,上下壳就分离了,也是无卡扣设计

主板下面,所有的大型元器件都打胶了

主板是放在里面的,一提就出来了,没有卡扣和固定螺丝

高压部分

交流电经过一个250V 4A的一次性保险丝,进入电感、X电容、共模电感,以及两个0.36欧姆 5W的水泥电阻(用于降低电容充电的浪涌)

电容是台湾省TAICON品牌的400V 150μF铝电解
变压器很大,工作频率应该不高

K12A60W的开关管

600V 11.5A电流的规格

使用了两个规格不同的肖特基
左侧MBR20200CT,是200V 20A规格
右侧SB1040CT,是40V 10A规格
两个肖特基上都涂了很多导垫硅脂

输出端电容,又小又细

电池输出端,用的是铜脚引线

飞宏科技,也算是大品牌给代工的

PCBA背面
由于板卡正反面都涂的有三防漆,所有的IC基本上都无识识别到规格型号

电源线,2*0.75的,质量不错

上壳注塑的表格和印记

下壳注塑的表格和印记

重新组装起来,完美~

这个公牛的10A 2P电源插头,是我自己收到货之后更换的。原装英标插头又粗又大,太耽误事了!

得伟三款锂电充电器对比
DCB115与DCB118的充电电流大一倍,但是充电时间并没有快太多
这与锂电池的充电方式有关。真正吃电流的仅仅是恒流阶段,后期的恒压阶段是没有区别的

三楼是得伟20V锂电池,分为4Ah、5Ah和8Ah三款原装电池
预计1月10-11日再更新,敬请期待哈!!

楼主:
得伟DCE530锂电式热风枪开箱篇~

家里有一把热风拆焊台,但是那台安泰信852D是气泵式的,非常占地方,平时扔在柜子里很少用。

吃灰很久了

有时吹热缩管,特别是PVC热缩管的时候,用打火机烤很容易把管子烤烂,去拿安泰信吧又太麻烦了,拿出来收回去都很耽误事,然后就看到了得伟的20V热风枪……

下单……

前一天下午拍下,晚上从青岛发出,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中通真给力!
不是行货,包装盒正面有中文,可惜是繁中的,店家给保一年。企业店铺应该还是靠谱些

盒子另一面,没有什么字符了

取出,里面就主机一支,转角吹嘴一个,扁口吹嘴一个,说明书保修卡各一个

热风枪底部的序列号,21年生产的

外包装盒序列号,与热风枪身的序列号一致
这算是“二码合一”了吧

枪身侧面,热风枪的塑料材质,从手感上,更加坚硬和光滑一些,可能是耐高温的材料
与得伟的手电钻、电锤等工具的手感完全不同的

另一侧的铭牌
热风枪功能比较简单,只有两个档位
低风档288度,高风档532度,不能多级调温
不过这完全够我用啦

枪头贴的标签。
我试着开了几分钟,枪头这里是凉的

枪身顶部的档位开关
这个设计与手电钻非常像

枪身后部的进风口。不但正后面可以进风,两侧,以及斜向的四个角都有进风口
试了试,即使使用手堵着进风口了,机器的出风量还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

扳击开关是防误天的,需要把那个小弹片向上提起来,扳击才可以按下开机
这个风扇不是调速的,所以轻按重按都是一样的风量。按到底以后,侧面的锁定键可以按下,就可能松开手持续开机了

热风枪手柄底部的照明LED
虽然亮度不高,但是使用非常方便。只是这个LED不带延时,停机即灭(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热风枪的塑料与电池的塑料是不同的。热风枪塑料更光滑,纹路也不同。摸起来手感完全不同)

枪身可以躺着向上吹风,非常方便
由于进风口有好几个,所以躺着使用并不影响出风

打开高档以后,里面的发热丝明显发亮,温度很高

这些都可以做为它的“粮食”,真的很方便!

放到柜子里,你能找到它在哪儿吗?

缺点:机器用的不是无刷电机,所以风机的噪声很大很难听。本来想试一下4Ah的电池可以用多久的,但是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噪声,算了吧

这款热风枪,完全不像得伟插电式热风枪那样子又是数显的又是多档调风调温的
功能简单,但是因为是用电池的,所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试了试,用PVC管给18650电池包个皮,很方便,再也不怕用打火机给热缩管上烧个洞啦

网友A:
这充电器  真美丽

网友:
大洋花费很多

网友B:
得伟全家福啊,这得好几K大洋吧

网友C:
楼主你是摸摸党还是干活用呀

网友D:
土豪的风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  真美丽

充电器不错,就是噪声比较大

网友:
做工挺不错啊

网友:
向抚摸党致敬

网友:
看到图一的时候,我忍不住说了两个字。。。

楼主:
都是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嘛~哈哈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伟全家福啊,这得好几K大洋吧

自己喜欢嘛~用零花钱陆续入的,一边玩一边用,感觉超级棒
关键是,好的东西就是好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摸摸党还是干活用呀

平时摸的多,但是干活的时候也都能用的上。
工作的时候,电钻、电锤用的多,在家做东西的时候,电圆锯、万用宝用的多, 曲线锯用过3-4次吧~
好东西就是好~不但养眼,用起来也非常顺手,效率不是一般的高呀!
我用DCH273轻锤的时候,旁边的同行拿着巨重的国产插线电锤打孔,又重效率又低,一比就知道好工具的优势了 。

网友:
工艺不错,黄色挺精神的一堆工具,有能力的支持抚摸。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好是好,但是价格还是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豪的风采啊

不土也不豪哈!
这些宝贝,都是用自己的零花钱和私房钱,一点一点购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伟全家福啊,这得好几K大洋吧

离全家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马刀锯、直磨机、暴力吹风机都还在购物车里躺着呢,而且躺了好久了
上个网家里的黑群NAS出问题了,所以有入手了一台国行Synology的DS1821+,把我给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