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为MateView 28.2显示器无线投屏控制主板

楼主(2022-01-10):
偶然间在论坛里看到有人发布卖这个无线控制主板,然后查了一下,发现是华为mateview上面用的,于是乎,搞了两个研究一下。

这是主板正面,右下方为NFC接口,看样子还有NFC功能,符合华为宣传描述中的“一碰投屏”,右上方有WiFi模块,华为自家的HI1103LPC,提供无线投屏支持,最关键的是右下方这个接口,和EDP显示屏用的接口一样,学名I-PEX 30pin接口,需要仔细研究的就是它。

主板背面光秃秃的,只有一个运存芯片

用烙铁把I-PEX接口给拆了 接下来重点分析此处电路

这是HDMI接口定义 符合我的猜想,那四对信号线刚好符合TMDS信号线要求。
但剩下几个引脚没有任何思路,后来查了一下HDMI相关资料,得到如下结果。
HDMI 19脚HPD有接地电阻47K,测量发现16脚符合。
HDMI 15、16脚,电压为5v,测量发现14、15脚符合。
HDMI 17接地
HDMI 18接5V
HDMI 13、14脚测试后就是17、18脚。

这个是最后的测试结果

飞线测试中,这个引脚太密了,飞的乱七八糟的,右侧的WiFi模块临时拆了一个路由器,找了俩天线试了试

测试出了USB口的电路

最终出现了这个

然后进到了一个安卓的桌面环境

证明引脚定义基本没什么问题,接下来可以画板了

奋斗了一下午,大致搞出来了,不过这个开孔开错了,当时没发觉

等了三天,立创给打好板子了,立创牛批,免费打板还包邮

就打了5块,测试用

看了I-PEX接口实际的样子,感觉不好焊接啊

发现孔开错了,人肉钻孔姬上线
然后就是各种焊接,就不上图了,最后上成品结果

最后总结,现在这个板子硬件已经没问题了,接口经过我的测试是正常的,就是软件测试了
PCB开源地址:华为HDMI转接板 - 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板子上可以加上一个USB hub,但是当时没想起来,推荐采用免去的芯片。
NFC模块是我后来问了卖家后,找到的一个模块,实测就是这个配套的。
硬件部分如上所有

楼主:
2022/1/27 更新一版PCB 多口usb版本 此版本需找卖家购买dpe短线 或者自行购买反向EDP排线https://oshwhub.com/fish65/hua-weihdmi-duousb-ban-ben

楼主:
二楼自用,现在正在找手机测试中,我的小米手机NFC扫完没有任何反应,可能一碰投屏功能必须要鸿蒙手机才行,测试结果会最终公布在这一层,另外还有3套PCB已经焊接好了,配套所有连接线 NFC模块,有没有胆子大的想测试,35一套包邮非偏远,感兴趣的请在此楼留言今晚刚测试完,手机连接需要每次都在模块上插上鼠标二次确认,一碰投屏功能还没实现,大家不要这么激动,目前硬件好了,软件还有问题,我现在是希望有人能一起努力把软件解决了。

目前我只对本模块连接后HDMI和usb功能做保证,其他投屏等软件功能不做保证,大家请悉知,因为有的模块可能本身有问题,我手里就有3个版本的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自用,现在正在找手机测试中,我的小米手机NFC扫完没有任何反应,可能一碰投屏功能必须要鸿蒙手机才行 ...

我来一个

网友A:
问题来了,输入信号只能无限投屏吗?hdmi输入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输入信号只能无限投屏吗?hdmi输入在哪?

原版输入是有块独立的驱动板,没货,所以兄弟做成hdmi输入了。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输入信号只能无限投屏吗?hdmi输入在哪?

华为这个显示器的逻辑是所有的驱动部分都交给显示屏驱动板 驱动板有两路HDMI信号输入 一路接到显示器HDMI接口 另一路是直接接到这个无线模块上的 如果是这个模块负责显示的话 就不会出现无线显示器和有线显示器两种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这个显示器的逻辑是所有的驱动部分都交给显示屏驱动板 驱动板有两路HDMI信号输入 一路接到显示器HDMI ...

等于这块板子是负责无线投屏的,驱动是另一个,这部分拿来用绕不开屏逻辑板。另外那个驱动才直接决定显示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这个显示器的逻辑是所有的驱动部分都交给显示屏驱动板 驱动板有两路HDMI信号输入 一路接到显示器HDMI ...

这个板子也有开机LOGO有点画蛇添足,不知道原装无线版本开机是不是闪两次LOGO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自用,现在正在找手机测试中,我的小米手机NFC扫完没有任何反应,可能一碰投屏功能必须要鸿蒙手机才行 ...

在哪拍?

楼主:
晚上回去给你们上链接 现在还在上班中 刚才摸鱼发出来的帖子

网友:
楼主真乃大神,竟然调通了。。。。。

网友B:
请问NFC模块型号是哪个?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C:
谢谢大佬,我也打了5套。也买了5套配件,到时另外4套,卖套装散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自用,现在正在找手机测试中,我的小米手机NFC扫完没有任何反应,可能一碰投屏功能必须要鸿蒙手机才行 ...

我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NFC模块型号是哪个?可以发一下吗?

你问卖家 卖家闲鱼号里有 就叫NFC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问卖家 卖家闲鱼号里有 就叫NFC模块

我琢磨半天,按你的搞法这个接口就是标准hdmi,edp不是直接上屏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琢磨半天,按你的搞法这个接口就是标准hdmi,edp不是直接上屏幕的吗?

不是 华为的逻辑就是显示归另外一个显示板子驱动 有线输入 无线输入都是接到驱动板子上的 不然怎么会有无线与有线两个版本显示器
最开始看到这个板子的时候我也怀疑是不是直接接屏幕的 毕竟用的就是EDP显示屏常用的I-PEX接口 后来想了想不对 查了下华为这个芯片 最常用的也是机顶盒的用法 芯片介绍也没有说可以直接接显示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我也打了5套。也买了5套配件,到时另外4套,卖套装散件

记得买上IPEX排线 正向的排线 FPC软排线8PIN的 这个无所谓正反 type-c口识别电阻如果用PD电源需要接52K电阻 如果用QC等普通电源 就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买上IPEX排线 正向的排线 FPC软排线8PIN的 这个无所谓正反 type-c口识别电阻如果用PD电源需要接52K电 ...

谢谢提醒,买了0.5mm间隔的30p和8p的排线了,选了10cm够长了,我感觉这东西买来相当于给显示器增加了华为无投屏的功能吧,没华为手机的就没有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