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群联PS3111-S11-13固件损坏修复工具,phison_flash_id主控识别软件

楼主(2022-01-09):
群联系列简单开卡教程
1、拆开固态硬盘,看主控型号,然后PE系统下插上电脑,可以热插拔。一般BIOS下能识别都
能解决,如果不能识别,可以短接FBC0和3V3触点,然后插电脑。
2、使用phison_flash_id软件识别固态硬盘的颗粒型号和固件版本。
3、按照版本使用对应的unlocker软件进行解锁,如PS3111就使用S11 unlocker进行解锁。
4、按照识别的固件型号,或者到网上搜索相应固态硬盘的固件型号,把bin固件拖到对应的
flasher文件里面。然后把文件名修改成fw.bin,按照颗粒型号,双击对应的颗粒Bat批处理
文件,就能生成自己需要的开卡软件,我是镁光的 点"s11-flasher-micron.cmd",生
成"FW.exe"。然后双击生成的软件,点击升级,等进度条跑到100%之后就关机断电,等一会
然后重新开机,对硬盘进行分区格式化。
独立附上工具,需要什么下什么,省的打包出错!

网友:
这M币要价也太狠了吧 英特尔 镁光用镁光的生成CMD 东芝 闪迪 海力士用东芝的生成CMD

网友(2022-02-10):
这下好要破产哦

网友A:
影驰铁甲战将120的 短接后测不到固件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影驰铁甲战将120的 短接后测不到固件版本

掉固件不需要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固件不需要短接的

不短接认不出盘 在磁盘管理还是设备管理器里都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固件不需要短接的

不短接 检测出来的是这样的  检测出来的是空盘?

网友C:
隔壁飞机哥有链接整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壁飞机哥有链接整合了....

有链接吗?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A:
影驰铁甲战将120的 短接后测不到固件版本

我的和你的一样情况,请问怎么解决了?

网友:
下载完就要破产

网友:
Ps3111主控的SSD怎样修改型号及序列号?

网友(2022-09-28):
解锁找不到sata怎么破

网友(2022-11-06):
这M币设置的可以

网友:
这里有钱人这么多吗

网友(2023-02-15):
刚刚碰上一块400的。。。正好用上。

网友:
一定要在PE下吗?

网友:
影驰 120个 铁甲战将 没短接口 时候需要转接卡 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