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猜猜这D的是干嘛用的,猜中有奖!

楼主(2022-01-09):
本坛友下午刚刚完成的大作,绝对原创,全世界独一无二,你们肯定猜不到,猜中奖20M!

提示,家居,厨房使用。

网友A:
拧在墙上,挂锅铲或者小勺子之类的,大孔就是穿透挂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在墙上,挂锅铲或者小勺子之类的,大孔就是穿透挂东西的。

不全对

网友B:
是配合擀面杖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配合擀面杖用的工具

大错。。。

网友:
拧到锅把上或者其他出具上的挂耳

网友:
锅耳
字数补丁

网友:
猜不出,我家厨房没地方能用到这个,但肯定不是锅耳,是锅耳的话等着砸脚吧

网友:
压面杠子的固定孔?没有比例,看不出尺寸,那个孔径一般10cm左右

网友:
小孔用镙丝固定是肯定了的,要么是墙上,要么是桌子或者木板上。不是插牙刷的就是配合其它东西压大蒜或者坚果之类的。

网友:
挂围裙的吧,简单实用

网友:
小孔是穿螺丝固定在墙上,大孔是插削皮刀的,那个平面还可以挂挂东西。

网友:
撒尿瞄准器

楼主:
挂搽手毛巾!

无论装在卫生间,还是厨房,任何毛巾,新旧不管,均能使用。无需买专用的,有挂带子的搽手毛巾了。

创意不错吧

楼主:
没有必要买这种毛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挂搽手毛巾!

无论装在卫生间,还是厨房,任何毛巾,新旧不管,均能使用。无需买专用的,有挂带子的搽 ...

一个夹子就能干的事,你非得再整个木块!我家厨房里没有毛巾,哈哈哈!难怪我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夹子就能干的事,你非得再整个木块!我家厨房里没有毛巾,哈哈哈!难怪我猜不到。 ...

单用夹子,毛巾会朝夹子两边走,夹不住,也容易烂毛巾。
钻个大孔管住毛巾,不会向两边走,单向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