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360 S-01 240G固态硬盘首拆

楼主(2022-01-09):
二手240g算下来95块钱,各位看下如何

楼主:
CDI看这数据应该不是清空的吧

网友:
难道写了3千次了?   奖点币吧 ,  没有币,查询都查不了

网友:
没有缓存的

网友A:
这序列号这么明显了 还能不是清空的?

网友:
价格不错 颗粒数量有点多

网友:
镁光的L06B居然也可以开B0KB模式

网友:
不会花钱买这个的

网友:
自带360全家桶吗,没有的话我是不会买的

网友B:
这个和360U盘一样都是贴牌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360U盘一样都是贴牌的吧

看上去连贴牌都不是,估计360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出固态硬盘。

网友:
它表舅应该是360,至于亲爹是谁就天知道了

网友:
竟然有360的啊。话说现在的低端固态,都是没有缓存的,现在固态的价格比起以前也挺白菜的啊。

网友:
现在被迫使用机械硬盘,已经几年没有经历过这种几乎每一步的操作都要等待许久的感觉了,最难受的是有时候点开一个软件半天才打开,等待的时间省下来,一年下来也可以省出不少的时间啊。时间无价,买个好一点的固态,值得啊!

网友:
现在配有高速缓存的固态不多了

网友:
我以为是360g 。90多上品牌128MLC好玩点,150左右有256g。性能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序列号这么明显了 还能不是清空的?

说的有道理

网友:
360什么时候出固态硬盘了啊?

网友(2023-04-29):
感觉还可以

网友:
目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