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三门变频冰箱风门拆解,冷藏室太冷问题?

楼主(2022-01-09):
风门电机好像是四线步进电机,看不出哪里坏,通电风门会自检开关,但就是冷藏室太冷

网友:
检查温度探头

网友A:
断电重启可恢复

网友:
低成本下的设计问题
这个风门电机工作在冷热交替的高湿度环境下,电机上结冰后造成开关不灵敏引起冷藏室结冰。
解决方案在风门电机藏引入12v接个电阻有个0.2w左右发热量就可以,实际往往很难解决
还有通过软件代码让绕组发热来阻止电机或者齿轮结冰
往往换个新的就好了,过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不行了

楼主:
松下售后给了一张新的变频主板换上,最后冷藏室和变温室全太冷,鸡蛋都冻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启可恢复

试过断电重启了,这个风门没看到有反馈信号给主板风门状态(开着还是关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售后给了一张新的变频主板换上,最后冷藏室和变温室全太冷,鸡蛋都冻裂了 ...

松下是美菱代工的???最近在买冰箱,昨天下午去国美看了美的,,海尔,。,,海尔贵的不到2w,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不知道谁家的保鲜和除菌 除异味做得好???

网友:
1、做好保温;2、开度做限位

网友(2023-03-22):
我家的冰箱也坏了。冷藏室结冰。问淘宝客户说基本换了这个就好了。也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