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寻个U盘或SSD方案

楼主(2022-01-10):
有个坏手机(1G + 32G), 不想让它就这么躺着浪费价值,打算改成 U盘 或 SSD,尽量用上 1G 运存。
目前在 X宝 找了下U盘基板,都是不能带上 缓存,要改个 32G SSD,感觉又不伦不类。
希望有经验的 大大 能给个建议,谢谢!

32GB

32GB

1GB

1GB

网友A:
改U盘,,看你的描述应该是EMCP封装结构,,这只能搞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U盘,,看你的描述应该是EMCP封装结构,,这只能搞U盘

不好意思,刚忘了,谢谢提醒。(已补上)

网友:
这是闪迪的EMMC,上NS1081速度还算不错的。运存想利用上基本没戏,就算是支持外置缓存的固态U盘主控,也只支持16位DDR3的缓存,手机上拆的这种一般利用不上。

网友:
我还有个水淹屏幕坏的P9/64G版,没能力折腾优盘。现在128G优盘也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