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假胆机改成真胆机

楼主(2022-01-10):
十多年前的胆机,后来发现没有高压,还有晶体管放大器,这回改成纯粹的胆机,原机用的是6n2推6p15,也就将就着么改一下吧,也买了6p14的管子也换上试试。

原机功放板

网友:
真是情怀无价。。。
其实我也是,只是时间,经济不允许而已。

网友:
搞了一台,玩了几天就在家里吃灰

网友:
以前有管子buff加成没有? 2030 估计也感觉不出来吧   很多这样的假的  就点个灯丝发光 骗人

网友:
衣要新,人要故

网友:
高压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家里很小的时候的老式电视机,见过一次维修人员拆开,里面有很多这种管子,每次开机需要余热大概一分钟才会亮屏。可惜后来嫌碍事被20元卖掉了。 想想现在拆机麦零件是不是很值钱啊。

网友:
加电,看那灯丝慢慢亮起来,声音逐渐出来,那种感觉很美妙!

网友:
以前搞维修遇到过只接灯丝的,然后在阴极或阳极或不相干的脚刚好有两个相通的,跨接在音频信号回路,拔掉管子就不通了,也就不响了。

探后后面接线柱上装了一块大大的板子,看起来是音箱的保护板,有继电器有整流桥,变压器也去到上面了,好不容易焊开,发现背面有两个胆味的LM1875。

网友:
用开关电源不够纯

网友:
老师傅就是厉害  我小白只能买个玩具玩

网友:
记得好像看到有很老的收音机里面也是用灯管,可能不是胆机

网友:
电子管耐过载能力优于晶体管,同样的音乐电子管机器音质更宽松自然,没听过不要光考虑失真、铁牛的频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玄学

谐波的作用,不是玄学

网友B:
请教下,TB上那种小几百的胆机功放,是不是全是假的那种、只是点亮灯管用集成电路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TB上那种小几百的胆机功放,是不是全是假的那种、只是点亮灯管用集成电路做的啊? ...

好多是,三二百的货肯定是!

网友(2022-04-05):
也有号称前胆后石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