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Plus不开机维修,USB管理IC漏电引起电池过放后无法充电开机

楼主(2022-01-10):
坛友寄修的苹果7P,说是去年电池不好用了,在移动店里换了个电池,之后仍然电池不好用(详细情况见微信聊天记录)

拆机,哎,换个电池换成这样,电池胶不是这样贴的,你往马达上贴干嘛呢?

拆下主板,正反面如下图,背面贴纸撕了个洞,露出了USB管理IC,维修界叫做U2

接上1200元的维修电源,可以开机,只是待机电流过大,132mA,主板已严重漏电了,就算是你换个超大容量的电池也是不好用的

上手术台

特写下USB管理IC,被上家把贴纸搞了个洞,维修过这里,我怀疑是没有焊好,重焊了,结果一样漏电100多mA,证明已损坏

拆下U2,焊上新的U2,因为这里有屏蔽框挡了一点点焊盘,风枪要吹久一点才可以拆焊

贴上新的贴纸,这样才是完美的

上电测试待机电流,约6mA左右,已正常

主板装回机壳中

再更换一个国产A规屏

完美修复不开机,电池也会耐用了,耶耶!!

END

网友A:
电池胶不是这样贴的,你往马达上贴干嘛呢?

电池最下面那三小块白色胶贴的地方是马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胶不是这样贴的,你往马达上贴干嘛呢?

电池最下面那三小块白色胶贴的地方是马达? ...

是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线性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线性马达

只可惜被贴纸挡住了,无法一睹线性马达的芳容。

网友:
真厉害,脑子说学会了,但是手强调还没有

网友:
没错,这个就是我的手机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1200的维修电源的

网友C:
这个1200的电源是真的交了不少智商税,真不如三百多的Toolkitrc P200;

个人建议,可以考虑北京大华1766A-1,还有普源DP832,固纬GPE2323C;

如果预算充足,直接上北京大华1766-2,普源DP832A,固纬GPP3323/4323

楼主:
这就是迷你数字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1200的电源是真的交了不少智商税,真不如三百多的Toolkitrc P200;

个人建议,可以考虑北京大华1766A- ...

体积太大了,有的事情你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体积太大了,有的事情你不懂。。。。

唉,关键是你拿的这个MINI XP电源贵了,我记得当时只要940就能拿三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关键是你拿的这个MINI XP电源贵了,我记得当时只要940就能拿三套件。

这个做工很好,我也纠结了很久才买的,体积小,适合我的工作台。淘宝上就是那么贵,其它的电源做工我看不上,纹波也小,这个是关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做工很好,我也纠结了很久才买的,体积小,适合我的工作台。淘宝上就是那么贵,其它的电源做工我看不 ...

电源适合就是最好的,至于价格就只能努力工作了

那个电池贴纸是真的碍眼

修手机要怎样才能找到靠谱的店家呢?谁也不想自己手机被修成这样

网友:
这种修理贴看着真过瘾

网友:
我是来看电源的 ,真拉轰。

网友:
修的很棒,奈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适合就是最好的,至于价格就只能努力工作了

那个电池贴纸是真的碍眼

  找楼主维修挺放心的,我也在楼主这里修了手机,中兴天机7s,主板上的座子被我搞坏了,今天被楼主修好刚拿到。

网友(2022-07-07):
我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今天自己修了一下7P   开机状态充电提示 不允许此配件  !
网上找了一下,原来是自己换电池的时候把一个MOS管搞掉了,跟着网上的教程飞了一根线。
把主板背面的USB管理芯片 的边框剪了一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