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DELL H290AM-00电路图

楼主(2022-01-10):
各位朋友,求一份求一份DELL H290AM-00电路图,电路板上的芯片分别是TNY290PG :28019A等,现在是故障是无输出,300V电容没有电压,这个电容应该是经过28019A控制的!迷茫中,请老师指正!谢谢!

网友A:
那个双列扁平封装的芯片没型号?

网友:
290是待机的芯片 大电容没电压 前面的保险丝桥堆啥的牺牲了估计?后面dcdc部分怕也有短路的UCC28019A EVM 350-W PFC Converter User's Guide (Rev. A (ti.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双列扁平封装的芯片没型号?

没有型号的   可能是厂家磨掉了

网友:
这个好不好找呀?只能帮你顶贴!

网友:
就是带PFC的电源300V电压电容不管怎样都会有电的,除非前面的电路就有问题,看下桥和二极管呗

网友:
300V没电是比较好修的,从200V进来沿路量,没多少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