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笔记本的USB口太坑了,我昨天才发现有usb3.0的接口

楼主(2022-01-10):
如题,一个用了近2年的笔记本,我昨天才发现有usb3.0的接口

就这货
起初因为接口颜色是黑色的,我就一直当USB2.0的

结果那天一看,尼玛是五个触点,害得我之前一直用其他有3.0接口电脑传文件,这不是坑爹么?

网友:
哈哈哈,还真有人掉这个坑里,我以前就想会不会有人一直当USB2.0

网友:
SS标识在那里啊,很明显的USB3.0接口

网友A:
本子   做的规矩的   还是  THINKPAD   T 和 X  系列

最近2年 好像被某些人 给玩huai了

网友:
不是有SS标识吗,一个S是2.1,两个S就是3.1
说明书是个好东西!

网友:
哈哈哈,不看标识,SS就是啊

网友:
不仔细看说明书的结果

网友:
USB口上标注的SS就是SuperSpeed的意思;就是指USB3.0。

之前还有FS和HS不过由于接口没变化,一般不标注。

网友:
哈哈 想当然了吧,我以前也以为是2.0,但是考虑到本本的配置不可能没有3.0,所以仔细观察的一下,长经验了!

网友:
HP台式机也是这样标注的。接口和文字都是黑色,不太显眼,没有常规USB 3.0接口蓝色的显眼。

网友:
脑子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看了下我的戴尔锐龙笔记本也是这样标识的,不是蓝色接口。

网友:
联想表示这是国际惯例

网友B:
好像是12年之后的笔记本,就没有不带USB3.0接口的了吧?
另外很好奇,楼主居然用了近2年,还没重装过系统

网友:
我的老hp上居然用的是第三方的usb3.0芯片。

网友:
貌似很多电脑厂家都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12年之后的笔记本,就没有不带USB3.0接口的了吧?
另外很好奇,楼主居然用了近2年,还没重装过系统{: ...

里面装了一种收费的验证软件,需要厂家开通某服务才能重新开通,不敢重装系统

网友:
标注ss的就是usb3.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子   做的规矩的   还是  THINKPAD   T 和 X  系列

最近2年 好像被某些人 给玩huai了 ...

十多年前你说TP还行,联想收购后没多久就开始垃圾了。自从买了个T430S居然里面的排线都没插到位就再也不玩TP了,当然可玩性也越来越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多年前你说TP还行,联想收购后没多久就开始垃圾了。自从买了个T430S居然里面的排线都没插到位就再也不 ...

X270  和  T470    还不错   建议去看看

被收购后  重新设计和定制中    这两个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