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都说不能调电流的电源不是块好板砖!给华汇开关电源加上电流调节功能

楼主(2022-01-10):
上个月给启东开关电源做好面板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607-1-1.html 及电路原理简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521-1-1.html,但坛友们都说—— 不能调电流的不是好电源!好吧,那就再折腾一下,把原本的初级侧电流检测功能做成可调的,CC是不可能的了,就只能保护。

初步方案是这样的
用比较器代替原电路中的9013,用电位器调检测阈值
PS:红色部分参数是后改的

找齐元器件和洞洞板

没几个件,就做成三极管的样子,方便代替

反面,红线接5V基准当电源,黑线电位器

拆电源时,懒得拆装面板线,只能费力掏出电源芯子
PS:回装的时候就更难了,装螺丝太恼火

9013拆掉,先测试看下VS端电压、波形

空载时VS端(其实是测的510Ω后)测不出来电压

1A输出时

VS为9.5mV

2A

16.9mV

4A

32.2mV,看来是非线性关系

VS波形(RC后)是这样的

整流并联1uf,波形平直了
PS:这块890C的电压还真是测的有效值

那在原计划上并联1u贴片电容试试

波形有点难看,后来确认是玩具示波器靠开关电源近被干扰了

接下来就换上比较器小板,比较阈值就用原板上调电压的多圈5k,上串联算好的电阻

调到32mV左右先试试

还好一次通电工作正常
输出电流到3.3A,输出电压下跌

再加载,电流继续增加,电压继续下降

回调,电流要到0.6几A才恢复

这不太对耶,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看下输出端波形

没过流时

过流后的样子,应该是那1u电容导致反应慢了

拆掉

过流检测值明显变小了,想来是正常的

过流保护后比较器输出端的波形

继续加载,电流最大到1.7A

初步测试了一下,阈值和保护电流的关系

也不是线性的

加上保护指示灯,对检测点没影响

开始还有点担心

感觉差不多了,正式改到电源板上

比较器小板原位置替换9013

电位器没找到合适的,还继续用这个5k的

面板打孔装LED指示灯

指示灯电源就近接调压电位器VR(5V)端上

测试OK

经过恼火的装壳后,总算完工了

电流调到5A动作

保护动作还是挺灵敏的

继续加载,自然还是不会恒流

测试发现,输出电压高的时候,过流检测点会下降一点

看来初级侧检流确实只能粗略控制,毕竟不如输出端直接检测来得精准

好在多少也算是可以调电流了,现在叫可调电源应该没大的意见了吧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欢迎大婶们提点一下

网友A:
前排围观元首改电源,初级恒流只适合充电器等对恒流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和负载电压输出状态都有关系,初级取样最好不要滤波会导致瞬态响应劣化,还会影响取样平均值(过大就变成峰值取样了),如果非要加滤波rc常数一定要远小于振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元首改电源,初级恒流只适合充电器等对恒流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和负载电压输出状态都有关系,初级 ...

嗯嗯,大婶说得是,开始就是打算用原来采样电路参数,保证瞬态,后来测试觉得平直的波形好看,就试了一下

网友B:
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总之应该是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C:
凑个热闹
个人意见,不负责任的给个次级恒流方案

三极管开通电压的原因电流下限在1A左右,如果用运放就可以很低电流。补充一下(我晕了,用运放就直接毫欧电阻取样了不用电流互感了)
取样可以用节能灯里的小变压器,不能有气息,1:1:100:100。
不知道你的电路电压取样和反馈是什么形式,我以前改过是431驱动光耦的。不保证你的电路是否还要有什么改动。

好像有点复杂,应该单边取样也行。

网友D:
虽然不懂,但也认真看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下输出端波形

没过流时

输入端的控制感觉似乎更加接近恒功率.不太清楚是不是,半桶水萌新的瞎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凑个热闹
个人意见,不负责任的给个次级恒流方案

互感也不错,毫欧电阻要去割地线,麻烦

网友:
一次侧的限流确实要差些,不过改动要简单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总之应该是很厉害的样子

哈哈哈,没关系,感谢围观!

网友:
改电源真的头大一不小心就炸机,改过一次就不想再动它哈哈

网友:
那个示波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凑个热闹
个人意见,不负责任的给个次级恒流方案

邓大师,偶没看懂最右侧检测三极管的作用,be结是一直反偏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懂,但也认真看完了。

哈哈哈,能来围观就好,就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端的控制感觉似乎更加接近恒功率.不太清楚是不是,半桶水萌新的瞎说

偶也觉得是,但实测初级电流和、输出功率都在减小

网友:
利用原设计改动小,也是个不错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互感也不错,毫欧电阻要去割地线,麻烦

互感器整流出来能检测的电压始终要大于整流二极管的PN结电压(1个或2个),所以低于这个的电流会检测不出来,而且会非线性,还是采样电阻比较精确、好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感器整流出来能检测的电压始终要大于整流二极管的PN结电压(1个或2个),所以低于这个的电流会检测不出 ...

也是,互感的整流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