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遇水故障 现在只能短时加热

楼主(2022-01-10):
请教师傅,电磁炉遇水,暴了一下,声音很大。现在能接通电源,无法正常运行,只能短时加热。请教师傅,不知道是哪个原件坏了,怎么检修,望给个思路。

楼主:
是不是只有换主板了

楼主:
可能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A:
先把板子洗干净再说,有时候洗洗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板子洗干净再说,有时候洗洗更健康

好吧,我去试试,但是估计是哪个原件坏了。

网友:
没基础不建议你自己修,拿去维修店吧,电磁炉新手维修的爆管神器

网友:
这线盘怎么这么稀稀拉拉,元件倒足。太脏了,一般人还是扔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板子洗干净再说,有时候洗洗更健康

买啥材料,能洗主板。

网友:
把板上小的高频变压器拆下来,用洗洁精和自来水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啥材料,能洗主板。

我洗洁精都用过,正常是用洗板水、无水酒精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