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支付宝盒L1蓝牙音响如何解锁PayBox L1

楼主(2022-01-10):
看到里面有个芯片esp32-wrover,能连上蓝牙,但没有音响功能,估计是OTA用。是否能用USB直接刷个蓝牙音响固件,或者修改一些参数,以达到音响功能。用什么软件,怎么改,望师傅指点一二,

楼主:
好吧问个简单问题,esp怎么刷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问个简单问题,esp怎么刷固件?

虽然说楼上的问题我解答不了,但是你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用串口就可以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