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宜家电脑椅扶手断了不用扔,魔改到它妈都认不出来

楼主(2022-01-10):
魔改电脑椅扶手视频

一年多前在宜家买了个电脑椅,就是这个,后来发现它漆皮脱落严重,显然宜家也发现了

所以现在的椅子外皮材质略有不同,其他还是一样的

不久前这个椅子的扶手断掉了,经我一番魔改,现在的椅子是这个样子了

这个椅子的设计是扶手连接靠背和底座,所以向后靠的时候扶手是吃力的,结果就是转弯处断掉

寻找客服解决,得知我用的这个第一出了保质期,第二现在更新型号了,所以配件也没有
跟人工智障纠缠半天才能转到真人服务,一句话就能解决的折腾半天

不能因为一个扶手就扔掉一把椅子,本着理工男修理一切的逻辑用铸工胶粘上

同时用直码加固

然后可耻的失败了,向后靠的稍重这个断点就再次断裂

索性重新制作扶手吧
用胶合板比划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胶合板是80年代的,有点变形了,所以加一张三合板正反拼合的方式矫正一下变形

当然同时制作两个扶手了。话说80年代的胶合板硬度可真高,锯起来感觉像硬木

做个造型

安装个扶手

原椅子扶手是依靠那个孔洞受力的,所以胶合板需要装一个转接头才能让力量承受的更加均匀
索性再增加个木方用来受力

于是有了一堆专门的固定

新旧扶手对比一下

感觉还不错

这面看差点,没关系,外层再扣一层铝塑板就好了

顺便在网上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个头枕装上,是不是有点老板椅的意思了

最后找点贴纸报上收工了

网友:
LZ高手,木头扶手应该再包些海绵之类的效果会更好。
这个椅子1年多就这样确实不应该。

网友:
再包个真皮,完美!

网友A:
这么粗糙不怕刮破衣服吗

网友:
结实是结实了,但是不受看啊

网友:
改的有点...找一块粗壮的L型铁片就能够拯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粗糙不怕刮破衣服吗

包了皮之后没有任何刮人的地方

网友:
同样椅子使用中,第三年了没明显磨损,就有点脏

网友B:
网上买了个椅子也是坏了,一搜发现这种电脑椅都是公版的通用件,算了算我自选零件拼出来的椅子比我同价格买的质量还能好点,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买了个椅子也是坏了,一搜发现这种电脑椅都是公版的通用件,算了算我自选零件拼出来的椅子比我同价格买 ...

组一个发贴哇

网友B:
买了一半吧咸鱼50掏了个铝合金的脚盘,60买了个好的加强的气撑杆,座盘原店铺买了一个,主要是担心自带的气撑杆质量差。滚轮50买了个带轴承静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半吧咸鱼50掏了个铝合金的脚盘,60买了个好的加强的气撑杆,座盘原店铺买了一个,主要是担心自带的 ...

主要是原装的气撑杆拆不下来,只能下半截全换

网友:
应该要做点造型再打磨一下,上点光油,都不用套什么了,实木扶手

网友:
不给你点赞就对不起胶合板

网友C:
楼主还是搞个前段时间很火的GL8座椅吧  哈哈
这个磨损比较厉害了

网友:
  丑 就一个字 我就说一次 ……

工具这么全  弄 铝板  或者 不锈钢 做出个弯度 贴在上面就行了 开几个孔 上几个螺丝  瑞士进口双色胶粘一下

网友:
宜家能卖什么好东西

网友:
太难看了吧,还不如不改。

网友:
这动手能相当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搞个前段时间很火的GL8座椅吧  哈哈
这个磨损比较厉害了

特地去汽配市场看了,发现塞不进我的电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