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一把锂电钻,主要是给竹竿钻孔,一次3000棵,求推荐

楼主(2022-01-10):
主要是给竹竿钻孔,一次3000棵,一年俩次,想找一把耐用耐存放的,求各位大佬推荐

网友A:
买一把好的吧 威克士的就行 要18V的 12V的钻速低效率不行 再便宜的电池不一定靠谱 一放半年电池有可能饿死 时间长了电池钱就不少

网友:
  无刷是必须  ……

网友B:
多久要钻好呢?如果一个小时,那得多配几个电池。如果是2-3天能干完,那就少配几块电池。

网友:
只有烂锂电池才会半年饿死,好锂电池绝不会。

网友:
这样的量,还是用台转合适。

网友C:
3000棵数量不少了,电池容量最好20V4.0ah以上,配两电一充,一块电池用,另一块充电
杂牌锂电钻的电池肯定满足不了你的需求,钻百来个孔就没电了
正经品牌东成,大艺、大有,威克士都行,用来干活的无刷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久要钻好呢?如果一个小时,那得多配几个电池。如果是2-3天能干完,那就少配几块电池。 ...

要7天,之前跟别人借了一把,俩电一充东成的,工人说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把好的吧 威克士的就行 要18V的 12V的钻速低效率不行 再便宜的电池不一定靠谱 一放半年电池有可能饿死  ...

狗东刚刚看了下,只有12和20的,18是什么型号

网友:
买一把普通电钻,再配个架子,成仿台钻,忒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0棵数量不少了,电池容量最好20V4.0ah以上,配两电一充,一块电池用,另一块充电
杂牌锂电钻的电池肯定 ...

好的,谢谢

网友D:
要打多大的孔?多厚的竹子?鲜竹子还是干竹子?固定地方还是要移动着走?

网友:
这是要做酒的节奏吧,买好点的,用来赚钱的工具不能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7天,之前跟别人借了一把,俩电一充东成的,工人说没劲

来一把锐奇无刷的是不错的选择,劲大绝对满意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工具不能省,还是上台钻吧...

网友:
130X
哦, 这几天新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打多大的孔?多厚的竹子?鲜竹子还是干竹子?固定地方还是要移动着走? ...

干的,竹竿钻孔用来钉钉子,刚刚听了上面的建议买了个20v无刷的

网友:
买国产大品牌的大友、威克士 20v平台的无刷锂电钻,多买个电池轮流用
再次一点的品牌就是东城、大艺了吧

网友:
你这工作量太大,非要锂电钻的话,最好多买几把,交替使用,有条件还是上个台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东刚刚看了下,只有12和20的,18是什么型号

都一样的,18V是标准电压,20V是指电池最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