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USB WIFI网卡如何加外置天线增强信号?

楼主(2022-01-10):
想焊跟外置天线,原件信号有点差,不知道应该焊接哪个地方?如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简单,如图

蓝色的是WiFi模块,绿色框内两个焊点与板子断开,
然后给两个焊点接天线,接法如图

网友B:
这个还有个tf卡?
怎么感觉不像是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有个tf卡?
怎么感觉不像是网卡?

内置驱动或者是二合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如图

好的,非常感谢!!也就是说把蓝色的电路板跟绿色的电路板断开,然后天线单独接蓝色电路板的端点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也就是说把蓝色的电路板跟绿色的电路板断开,然后天线单独接蓝色电路板的端点 ...

是的,只断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