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最AU6989SN新的量产软件2020.9.16.MD,支持AU6989SN-GTC/GTD/GTE/TA主控芯片

楼主(2022-01-10):
安国最AU6989SN新的量产软件,支持AU6989SN-GTC/GTD/GTE/TA主控芯片
AlcorMP(200916.M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gVB35BnT74d83d6nEfuBQ
提取码:dtjx

网友A:
支持,不过我记得已经有21开头的量产工具了

网友:
安国的工具太多了,真搞不懂他们为何要出这么多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不过我记得已经有21开头的量产工具了

是否可以理解为是 最新分享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理解为是 最新分享的 ?

我也不懂,萤爱是吧

网友(2022-02-11):
这是新版本的,以前下的是旧版本的,手上昂好优这个主控的U盘

网友:
收藏了,试了体验一下刚买的几个相同的16G,这使用全面扫描2方式量产时间要36分钟够长时间的

原产: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序列号: E180C0DD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8.07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FA00] - F/W FA02
闪存识别码: EC3A94C3A4CA - Samsung(三星) K9GDGD8U0D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K9GCGD8U0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0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D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3A94C3A4CA        --------
--------        --------
--------        --------
--------        --------
--------        --------
--------        --------
--------        --------
--------        --------

---------------------------------------------

Flash Info
Name: K9GDGD8U0D(Tog)
ID: EC,3A,94,C3,A4,CA CE:1
Capacity: 15100.0

扫描设置信息
MP 版本:20.05.13.00.L
主控类型:AU6989SN-TA
优化方式:U盘容量优先
检测方式:半容量检测(默认)
扫描方式:低级格式化
优化模式: 推荐
扫描级别:全面扫描2
ECC: 6
读写回圈时间:默认
勾选ShowU3:否
勾选容量转速度:否

Flash状况:BlockMode

量产时间:2021/12/14
产品生产模式:成品生产

******************************************************************
使用AlcorMP(200916.MD)重新Start后
Produce Delay Time(生产延迟时间):20
Monitor Delay Time(
监控延迟时间):10
Device Port Number(设备端口号):16
----------------------------------------------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序列号: 3E95AA1A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8.07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FA00] - F/W 1102
闪存识别码: EC3A94C3A4CA - Samsung(三星) K9GDGD8U0D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K9GCGD8U0F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0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K9GDGD8U0D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3A94C3A4CA        --------
--------        --------
--------        --------
--------        --------
--------        --------
--------        --------
--------        --------
--------        --------

------------------------------------------------

Flash Info
Name: K9GDGD8U0D(Tog)
ID: EC,3A,94,C3,A4,CA CE:1
Capacity: 15100.0

扫描设置信息
MP 版本:20.01.01.00
主控类型:AU6989SN-TA
优化方式:U盘速度优先
检测方式:半容量检测(默认)
扫描方式:低级格式化
优化模式: 推荐
扫描级别:全面扫描1
ECC: 12
读写回圈时间:默认
勾选ShowU3:否
勾选容量转速度:是

Flash状况:BlockMode

坏磁区保留方式:固定容量(最大值 128M, 最小值 15100M)

量产时间:2022/2/12
产品生产模式:成品生产

网友(2023-02-09):
感谢分享,正好有个安国的U盘

网友(2023-05-13):
总算找到你了

网友: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7.76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B [F206] - F/W C535

网友(2023-07-14):
总算找到你了,刚好要用到,谢谢

网友:
开始按键还是灰色

网友(2023-08-20):
工具有了 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2024-02-26):
AU6989支持三星闪存K9K2G08U0M\K9WAG08U1M吗?

网友(2024-04-02):
感谢分享,毛子的网站不知啥时候把中国IP给40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