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赛睿RAW鼠标拆修

楼主(2022-01-10):
买了个剪线的,到手接线直接亮了,感觉赚了,可一用就发现没这么简单,这个鼠标光标飘,不是乱跑那种,不动还好,一动起来就一抖一抖的,不好发图,求助坛子的大神的们,这个怎么修一下
硬件方面问题不大,没泡水引擎透镜都干净,按键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DPI调得太高了?再按两三次调低下来就好了。

网友:
DPI设置试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PI调得太高了?再按两三次调低下来就好了。

跟DPI无关,最低也飘

网友:
供电没问题的话就是光头到寿命了

网友B:
光头进灰了,透镜拿掉,水龙头下冲一冲光头那个小孔,电吹风吹干,一般都会好

网友:
多半是传感器模块坏了得去淘宝买模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头进灰了,透镜拿掉,水龙头下冲一冲光头那个小孔,电吹风吹干,一般都会好 ...

试试看,水冲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看,水冲能行吗

洗过了没有?我的罗技也是光标飘,洗过就正常了,就是激光头进灰脏了

楼主:
没洗过内部件,就洗过外壳

楼主:
激光头没法用水冲啊

网友:
多少米收的??

楼主:
25两个成色一般般

楼主:
今天查到的问题,5V输出有问题
其他设备正常,5V对硬盘影响大吗
怎么排查是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