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喜利得充电器c4 36-350亮灯插上电池后充电几秒自停,如何维修

楼主(2022-01-10):
掏了个二手喜利得充电器c4 36-350,插上亮灯,插上电池后充电几秒自停,风扇也停止转动,求大神教一下该怎么维修。

网友A:
电池的问题,换一块试试。

如果换电池后还是同样问题,就直接拆机,更换相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问题,换一块试试。

如果换电池后还是同样问题,就直接拆机,更换相应元件 ...

就是不知道该查哪个原件才发帖求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