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品益常新PY-G8-10A功率计,能否加个背光

楼主(2022-01-10):
挺简单的,能不能加个背光?
wechat_upload164178779661dbb1944a787
wechat_upload164178779761dbb195ad1a9
wechat_upload164178780061dbb1984519e
wechat_upload164178779861dbb196f144b

网友:
显示屏侧面加俩4014灯珠?

网友:
基本功能都有呢,算是不错了

网友:
刷新率太低!

网友:
啥芯片也不拍清楚点

网友:
板子上那6个洞洞是干啥的,看着是从液晶显示芯片出来的,是不是就是给背光灯预留的?

网友:
阻容降压,电流有限

网友:
看看设置里有无背景灯设置选项,有的话找找论坛以前的帖子,我记得其中1个线要从IC引脚接线。

网友:
原来这么简陋的电路,我以为有个电流互感器监测 ,

楼主:
设置里面只是用电单价,无其它设置。大芯片上啥也木有……

网友A:
品益出功率计了?多少大洋撸的 定时插座我撸几个都在服役

网友:
我买了一个世心无背光的,在预留位置接灯珠后按任意键会亮几秒,但背光亮时电流值有底数,最后拆了一个微型5V充电器单独供电才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品益出功率计了?多少大洋撸的 定时插座我撸几个都在服役

之前便宜的时候好像是4块多包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便宜的时候好像是4块多包邮。。。

那超值呀 4块钱都买不了半包烟 我撸的啥牌子也没注意 20多的 不过功能是比这个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超值呀 4块钱都买不了半包烟 我撸的啥牌子也没注意 20多的 不过功能是比这个多点 ...

商家刷销量的特价活动,难得碰上一次的,而且时间很短,很快就被撸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家刷销量的特价活动,难得碰上一次的,而且时间很短,很快就被撸完了 ...

我那功率计大部分时间在吃灰 就买灯泡回来的时候测一下实际功率 还有前段时间修电动车充电器看看功率  品益的定时插座倒是一直用的 电动车啊平板啥的晚上充电不用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