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86面板螺丝改造成内十字螺丝刀

楼主(2022-01-10):
冬天气温太低,子弹头移动插排的电线从根部裂开了,想拆开修修,结果用的是内十字防拆螺丝,找来86开关面板的螺丝,一头卡在手电钻上,开启手电钻,用角磨机打磨,几秒钟就磨好了,试用一下非常好用,几下就打开了。

网友A:
手电钻和角磨机让86面板螺丝互相伤害吗?

网友B:
这螺丝拆下来又可以当十字批用了

网友:
很聪明的改造!!

网友C:
压线的铁丝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线的铁丝是亮点

金属的还是不放心,我用牛奶包装箱上的塑料提手剪一节用

网友:
工具盒里面又多了一个批头

网友:
也干过这种事

网友:
几年前就这样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线的铁丝是亮点

天气太冷了,塑料的稍微用力就坏了,换上铁丝的压着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和角磨机让86面板螺丝互相伤害吗?

螺丝帽太大,用角磨机磨小点。

网友(2022-02-13):
曾经也这样拆过插排!同道中人啊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太冷了,塑料的稍微用力就坏了,换上铁丝的压着结实。

赶紧换了,铁丝一压破线皮就短路了。

网友:
大佬,Y型螺帽有没有好办法开

网友:
高手在民间,铁丝粗细可以,不会出问题,把螺丝的丝倒成六方形可能更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螺丝拆下来又可以当十字批用了

用正常螺丝换上去,这样赚了6支十字螺丝头

网友:
以前拆插排用自攻丝锉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