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2553起子机用户进来看下,关于端盖材质

楼主(2022-01-10):
买完才发现2553似乎还有塑料齿轮箱端盖的版本…… 新买的 又舍不得拆机 有封条和卡扣 只好从重量上来判断下  我买得是墨西哥产的
裸机不带电池重量如图 你们的机子也报下产地和重量·克重顺带说一下啊 大有5733H和得伟887这种重型起子机 对比 2553 和威克士132这种机子天差地别 虽然都叫起子机……
家用还是威克士132 米沃奇2553好 这2个机子参数非常的接近

网友A:
没想到现在还分这么多版本,买过两次2553,都因为低速保护出掉了,现在还是感觉132好用不贵

网友B:
呵呵,2553如果能买到尼龙材质的分离垫板,算是你祖坟上冒火了。

不要问为什么!!!!

你只要知道,这位置的零部件--- PCE6尼龙比金属好,而且价格也贵很多。

网友:
这力度完全不需要金属材质,而且对于减重也很有好处!

网友:
这个地方用金属材质的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现在还分这么多版本,买过两次2553,都因为低速保护出掉了,现在还是感觉132好用不贵 ...

说曹操曹操就到···低速保护是什么意思麻烦你解释一下  我正纠结此事 我现在没电池 没法试机

网友:
这地方是不是金属无所谓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2553如果能买到尼龙材质的分离垫板,算是你祖坟上冒火了。

不要问为什么!!!!

一个小问题而已,至于拿祖坟类比吗。。楼主跟你又不是很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问题而已,至于拿祖坟类比吗。。楼主跟你又不是很熟

没事 哈哈哈 随便咋说 不拘小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曹操曹操就到···低速保护是什么意思麻烦你解释一下  我正纠结此事 我现在没电池 没法试机 ...

就是无法低速冲击,你想要慢速启动冲击的话,机器就会停转保护。米沃奇的起子机特点是猛,但不太适合精细化的操作,如果你纠结于小螺丝的话就买牧田171或者172,低速拧小螺丝得心应手,如果不纠结的话就无所谓什么低速保护了。

网友:
我觉得齿轮箱后端盖用尼龙要比用铝合金更好,这个位置尼龙的强度绰绰有余,而且重量还比铝合金更轻,可以给机器减一点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 哈哈哈 随便咋说 不拘小节

对不住,比喻不太适当。

2553这儿用尼龙是有一定考虑的,一是离心度,二是负重,三是安全性。

网友:
原来不知道还有这个区别,回头找时间称一下

网友(2024-12-01):
自己拼装的很多是尼龙的,那个倒角都是自己搓的,相对金属原装性高一点,我喜欢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