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次拆小水泵ZL006,防水设计巧妙~

楼主(2022-01-10):
先看看整体图片,是个电水壶上面的原来没当回事,之前倒是有想过这玩意会漏水么,拆到一半才发现,原来如此,很妙的原理!

整体外观 图,有刷电机的,功耗有测试,空载大概2W,堵转大概4W;图片没有拍!

机身标示,8V,买了个替换品外观一样,标示8-12V;图片没有拍!

电机部份

端盖上没有轴承,类似个泡棉一样的,叶轮顶在上面!

叶轮居然掉下来,当时还在想奇怪怎么抽水的
看到的那个轴是固定不能动的,泵叶后面带了磁铁;

泵壳和泵体上有个密封圈,保证不漏水!

打开黄色盖子才忽然开朗,原来电机部份和泵叶部份是完全隔离的!

下面是磁铁固定在电机轴上的,是靠磁铁来驱动泵叶;

来一张全家福,然后丢进垃圾筒了!

END

网友:
磁力联轴器  设计不错

网友:
挺好的磁力泵,电机永远不会进水!

网友A:
叶轮裂缝会进水,然后磁铁生锈。
小时候拆装了n遍的玩意儿

网友:
如果把叶轮上的磁铁换成一个闭合回路的线圈也应该会转动吧(类似鼠笼电机原理)?

网友:
我拆的都是膜片泵

网友:
总觉得这玩意不如气压水壶卫生

网友:
这么好的结构,可以做个小船玩玩了!!!!

网友:
想法很好,就是受限于成本

网友:
磁力联轴结构不错,过载释放保护,可惜是有刷电机。我拆过父亲的24伏60瓦无刷水泵,叶轮和磁石转子连体结构,定子灌封防水,封在里面无刷驱动版故障。最好设计成外置无刷驱动模块远离水面,水泵电机放水里。全包叶轮不太好清理,好像是超声波焊接,鱼缸水泵等半包叶轮清理容易些。

网友:
磁耦合器,加入把磁铁换成线圈,通入不同的电流,还能调节转速。就成无级变速了,不通电就不转,顺便还当离合器。

网友B:
又是一个用五笔的老人家,还是个打字不看屏幕的主儿

网友:
电脑水冷散热器挺多用这种的

网友:
一般的都是隔膜泵,你这居然是离心泵

网友:
鱼缸潜水泵、以前拆的煤气计量表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真的小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用五笔的老人家,还是个打字不看屏幕的主儿

哈哈。

网友:
居然是离心的,现在好多都是隔膜泵

网友:
我就知道是磁铁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轮裂缝会进水,然后磁铁生锈。
小时候拆装了n遍的玩意儿

这台图片能够看出来故障点,叶轮轴套材质不过关表面麻点了,手一扣掉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