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sb干扰

楼主(2022-01-10):
不少人如果用过对USB3.0干扰2.4gWiFi可能有直观的感受,那么usb2.0是什么频率什么能干扰?
事情起因是前几个月撸的随身WiFi不稳定,2.4gWiFi我这干扰非常严重,干扰得带宽不够看直播有时都卡。插路由器发射5GWiFi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随身WiFi本身待机才0.5瓦,而随便一个双频路由器都4瓦功耗以上了,我比较在意这点,所以就想平时让随身WiFi单独工作,需要稳定使用时(打游戏)就开启路由器电源。连接路由器的5GWiFi使用。平常只需要用充电头给随身WiFiusb供电就行了。用个usb集线器试验一番,完全可行,于是打算做个转接头,做前淘宝一番找到一款完全就是我想要的样子还只要一块多钱于是直接买来。
问题就来了,由于板子上3接口之间d+ d-是并联的,只要插上数据线,随身WiFi与路由器之间就失去响应了,刚开始之前我还已经考虑过充电头的数据线是焊一起的,没想到不是这个原因,哪怕插上空的数据线都不行,换数据线也一样,拔掉空数据线,路由器立马就通网了,查看路由器里的usb网卡连接时间也不是重连的,说明仅仅是USB受到了干扰,那么插上数据线就相当于收音机的天线?吸收了能干扰到的电磁波?于是我就总美工刀片划断了pcb上的microusb前的d+d-,再插上数据线干扰问题消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3个USB接口是直接并联,充电头经数据线的供电会反灌进路由器,于是我又划断路由器USB到随身WiFi的供电给串上一个二极管,问题解决。(之前测试的时候没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用的那个双供电的USB集线器设计了二极管防反灌)

弄好以后发现也是无意义的折腾,因为每次还要开关路由器电源还要切换WiFi,再一想就算24小时开着这个路由器一个月也不过几块钱电费。
再又一想,这4G网速最多不过60兆,还要看基站时段,我放着随便都有几百兆5GCPE和宽带不去使用,而用这个,真是有.病,所以图都是发帖前摆拍都没通电。

楼主:
我用过几款老的三星手机,2.4gWiFi和蓝牙干扰严重,比如Galaxy not1  蓝牙听歌的时候WiFi下载都能干扰到声音断断续续,Galaxy tab s也是,蓝牙连接音响播放视频直播能干扰到2.4gWiFi带宽不足导致直播卡顿。

楼主:
以前我一看微波炉的频率2450mhz一看距离WiFi的13信道频率那么近,我以前的B311 路由器就放在微波炉上使用的,简单试了一下微波炉通电开启时候测速也有几十兆,好像也没有明显的影响到2.4gWiFi

网友:
为什么不随身WiFi插usb用呢,走本地连接,这样就不干扰了啊

网友:
阅读能力太差,看到长文就头大

网友:
我的蓝牙鼠标和电脑的2.4就冲突,用5G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