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Y93S 尾插换个type-c口

楼主(2022-01-10):
前段时间手机屏幕报废了,买了个新的,退下来一个vivo Y93S 换了个屏幕给老人用,结果家里都是type-c的线充电不方便,就琢磨着换个充电座

马家店铺5块钱到手的尾插小板和几毛钱一个的12P type-c尾插

啥都没有,就一把电烙铁

楼主:
萌新一枚,第一次发帖出现好多不知道的地方。所以后面就光有图了。

楼主:
请大神看看这样可以吗?看站内没有这么弄的,就自己捣鼓了捣鼓

楼主:
type-c母座焊接的时候本来应该5-7   6-8封起来的,结果本人技术不行都是用裸铜丝焊的,就没封起来。这样的结果可能就是双面充电,单面传输数据了。

网友A:
啥都没有,就一把电烙铁
大神一个,鉴定完毕。

网友:
相当精细的操作

网友B:
不如用转换头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转换头来的简单!

感觉转换头容易丢,充type-c的时候需要拿掉

楼主:
没有工具,5-7  与6-8 都没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有,就一把电烙铁
大神一个,鉴定完毕。

萌新一枚第一次弄,以前手机坏了都是直接换配件

网友:
芝麻大小焊盘,建议用特尖烙铁。新手可以网购挂绳款手机外壳,再配MicroUSB一TypeC转换头挂绳。

网友:
技术流弊不流弊不知道,这眼睛和手都是不一般的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type-c母座焊接的时候本来应该5-7   6-8封起来的,结果本人技术不行都是用裸铜丝焊的,就没封起来。这样的 ...

给老人用就没啥关系,毕竟传输数据用得少

网友:
这技术没毛病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USB D+/D-除了数据传输外,还有充电协议握手功能。D+/D-不接通不单影响USB传输,还会影响充电类型识别,可能会导致最大充电电流被限制在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D+/D-除了数据传输外,还有充电协议握手功能。D+/D-不接通不单影响USB传输,还会影响充电类型识别,可 ...

好吧,我刚开始想把5-7与6-8给封起来,结果技术不到家,就没封,这样的话就是单面只能充0.5了,另一面充电数据都没问题

楼主:
type-c的母座比micio的母座厚而且长,放进去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2022-05-01):
OTG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