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大尺寸时间继电器DH48S-2Z

楼主(2022-01-10):
因为一直从事电子行业的自动化设备和治具的设计开发,对于简单的治具和设备经常要用到延时继电器用来调整时间,
现在有两个个问题:
1、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时间继电器都是图片中的这种,为什么要把长度做的这么长?大尺寸不利于设备的小型化;
2、市面上有没有厚度薄一点的时间继电器(那种裸露的就算了,使用麻烦);
现在经常用的这种时间继电器厚度有100mm  , 尺寸实在是太大,很多时候客户要求设备要做小,零配件都这么大尺寸,实在无法实现客户的需求

网友A:
对 我也在想  时间继电器还有温控器  这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还是这么大的体积呢   可能是以前的行业标准尺寸就是这么定的吧  要改的话 配套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B:
这是标准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我也在想  时间继电器还有温控器  这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还是这么大的体积呢   可能是以前的行业标准尺寸 ...

长宽可以不变,把厚度减小也不是难事,应该不会存在配套问题吧

网友C:
这种时间继电器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准尺寸。。。。。。

这个确实是标准尺寸,用了很多年了,要说以前的器件集成度不高,没有办法做的很小,这个能理解,但是现在这个尺寸明显用起来吃力了,为了把这个塞进控制箱里面,不得不把整体尺寸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时间继电器比较小

这个也是太高,而且显示不直观,对应经常修改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太高,而且显示不直观,对应经常修改也不是很方便

这种也有数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也有数显的

用这种会被客户骂死,没有说明书都不知道怎么调整的,就是会调试,一旦换了人又不会了

网友D:
淘宝有超小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超小型的。

这种的也用过,也很便宜,但是稳定性就不怎么样了,提别是比较恶劣的环境,真的没法用,工业方面的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我也在想  时间继电器还有温控器  这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还是这么大的体积呢   可能是以前的行业标准尺寸 ...

当年里头有个工频变压器。
工控规格就是这样的,比人高的柜子不用这么些紧凑。

想体积小买导轨直接接线的。。。维修可就要找懂的人了,插拔是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标准尺寸,用了很多年了,要说以前的器件集成度不高,没有办法做的很小,这个能理解,但是现在 ...

间距不能乱改的,都要连380V电的,小的也有220V,间距太小,时间长了积灰就容易打火,这是工业用的东西,不是民用。

网友:
各行各业有行业规范吧!

如果是  上游厂家可以任性随便改,下游配套跟着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间距不能乱改的,都要连380V电的,小的也有220V,间距太小,时间长了积灰就容易打火,这是工业用的东西, ...

我们的供电电源都是直流24V  所以不用考虑间距问题

网友:
以前看到人家拆机器买了220V的里面都有个变压器,去年tb买了几个220V的拿在手上很轻打开发现用0.47UF电容降压代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供电电源都是直流24V  所以不用考虑间距问题

你那供电是24的,你考虑过输出接点控制的电压吗?其它地方的也跟你一样吗?

网友(2023-02-09):
没完全拆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