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3元的手电钻准备换电芯

楼主(2022-01-10):
准备用媳妇的戴尔笔记本旧电池替换。有2个问题:1。这个电路板的B1(白色线)和B2是接到3节电芯之间连接处,起什么作用?
2。B+是接电芯组正极,为什么设计用这么细的线(红色线),不直接用镍片连接?

增加一个问题,就是图上红箭头这种用点焊机该怎么操作?点焊机不是要求基体要比焊带厚吗?

补充内容 (2022-1-25 09:16):
更新了焊接效果图,旧的笔记本三阳电池真不错,配合米霍克夹头的逆天做工,“甩头”效果特别明显,第一次换还是很成功的。

网友A:
笔记本电池没用,电动工具要用动力型的电池,哪怕废电动车拆机的电芯也说不定比笔记本电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没用,电动工具要用动力型的电池,哪怕废电动车拆机的电芯也说不定比笔记本电池强... ...

三阳的,之前给螺丝刀换过一节,动力很好

网友:
非常规的就要定制,产量上不去定制就意味着成本上去,公模的东西何必自己动脑筋去改进,套用就好。
储能型电池用在动力型电池环境,好的结果是工具没力电池发热损坏,最坏的结果是电池爆炸。

网友B:
问题1:是为了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任何一节电压过低过高都会保护,这个主要是电芯容量不一致之后效果明显。如果每节电池都完全一致,就不需要中间连线过去接到保护板这样保护的。问题2:省钱。镍带过去要包绝缘,工艺费人工,焊线更快,线细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是为了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任何一节电压过低过高都会保护,这个主要是电芯容量不一致之后效果明显 ...

谢谢,细线是不是还能限流保护电路?

网友:
那个是平衡线,笔记本电池是储能型,输出没劲,起码弄个5c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细线是不是还能限流保护电路?

总+总-两根线肯定是要粗得好,可能是原厂偷工减料。

网友C:
第一:大多数所谓镍片实际是钢片,钢的导电能力是铜的六分之一,所以比较实际导电能力要把钢片截面积除以六,再去与铜线比,很可能还不如该铜线。
第二:用笔记本电池而且是旧的去代换,很可能效果还不如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大多数所谓镍片实际是钢片,钢的导电能力是铜的六分之一,所以比较实际导电能力要把钢片截面积除以六 ...

下边算一下:钢片按0.15厚,宽6毫米算,截面积是0.9平方毫米,除以六就是0.15平方毫米,那根铜线起码有0.3平方毫米,还是铜线的导电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大多数所谓镍片实际是钢片,钢的导电能力是铜的六分之一,所以比较实际导电能力要把钢片截面积除以六 ...

分析的靠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我测过,那根自带的细线确是会增加总內阻,可以建议换粗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大多数所谓镍片实际是钢片,钢的导电能力是铜的六分之一,所以比较实际导电能力要把钢片截面积除以六 ...

网友D:
不光要用动力电池,这个板子的输出也得能上去,不过13块钱的手电钻,输出打了就怕打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光要用动力电池,这个板子的输出也得能上去,不过13块钱的手电钻,输出打了就怕打齿 ...

谢谢。忘了说这个电钻是米霍克的,做工和现在70+的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一:大多数所谓镍片实际是钢片,钢的导电能力是铜的六分之一,所以比较实际导电能力要把钢片截面积除以六 ...

镀镍钢片的导电能力应当强很多吧?

网友E:
图上红箭头这种是违规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图上红箭头这种是违规操作!

具体违规之处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镀镍钢片的导电能力应当强很多吧?

镍的导电能力是铜的四分之一,比钢稍强一点,但镀镍层厚度一般仅2微米,也可以算一下(等效为铜的截面积),先算钢的:0.146*6/6=0.146。镍的:0.002*2*6/4=0.006,加在一起等于0.152,没有强很多,只稍稍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具体违规之处请说明一下,谢谢。

1、下面是软的,接触不好,容易造成烧穿。
2、这个部位进行点焊,容易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