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超频量产,跑圈爆红结局

楼主(2022-01-10):
前几天从犄角旮旯里翻出一个120G坏固态,最近没什么事,就准备把它量产成U盘。
闪存型号MT29F384G08EBCBBJ4,代码2CB47832AA04。

想搞个读速度快,最好带写保护开关,发帖问了论坛的坛友,bojipc说有3267的写保护板,3281速度快。之前我也看了下关于3281的帖子,还可以超频,又查资料了解了下3267的速度,最后放弃了写保护功能,选择了3281。

第一次量产用的正片工具,可能是我下载的工具太老了,不支持这个闪存,东改西改,最后量产OK了,跑圈测试爆红。

换黑片量产工具低格提示坏块过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539-1-1.html

然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627-1-1.html,fanallen说最好是低格一边,但是低格以后产生的坏块表在下次量产的时候不能被保留。

最后接受了用正片量产工具第一次跑圈爆红这个结果,低格实在太慢了,选速度优先的时候调过一次ECC也没过,它的ECC好像有59个级别,懒得去试了。

主要是以下原因:
坏块表应该是分成几个等级的,原厂的肯定是最高等级(量产会保留),然后就是量产时低格加入的坏块表(下次量产不能保留),最后就是使用时自动加入的坏块表。
量产以后会预留一部分空间用于替换坏块,如果坏块产生的太多,预留空间不够了,那时U盘使用就会有很大问题。
量产低格固然是好,如果以后使用主要是读,又不存很重要的数据,跑圈让它自动加坏块表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坏块不多,预留空间够用,也没什么关系。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这个主控单贴量产成功以后,再双贴,打开量产软件会卡死,这种情况很多主控都有,用最古老的办法能解决——短接数据脚,用镊子不好短接,我是直接焊锡短接,插上U盘认到0M容量,用烙铁拖掉锡,再点扫描设备,就能正常量产了。我用的烙铁比较好,又比较熟练(修笔记本主板的),不建议大家跟我学,大家可以接一根漆包线,认到盘以后剪断再扫描,量产好再把线处理干净。

跑了得有十来圈,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写入量差不多得有1T了,我三五年也用不了这个写入量!

根据测试结果来看,开不开DDR速度没明显变化,超频以后读速度提高不少,写速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感觉AS SSD Benchmark测速没有跑圈工具urwtest准

本来不想发帖的,想到留下一点经验和数据,也许能帮到后来者才发帖的,毕竟量产之路漫漫其修远

--------不忘来时路 薪火永相传--------

楼主:
黄圈是我量产过的一部分U盘,还有一些送人了。红圈是新成员

网友:
下面那个黑胶体很亮眼

网友A:
透明壳的成色好差,平时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壳的成色好差,平时怎么用的

用了快7年了,保护开关都换了2个了,这样说,你觉得它的成色是不是很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快7年了,保护开关都换了2个了,这样说,你觉得它的成色是不是很棒

这个开关的寿命在多少次呀,统计过没,是哪家的板子

网友B:
工具发一下,谢谢了

网友C:
确实帮到刚入坑的我,先贴了一颗量产成功了,跑了一圈,然后再加一颗山闪存,跳好线后软件直接报错,主控都识别不到,想问下大佬,数据脚是哪个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帮到刚入坑的我,先贴了一颗量产成功了,跑了一圈,然后再加一颗山闪存,跳好线后软件直接报错 ...

都可以的,我短接的这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发一下,谢谢了

工具是我从论坛找的,名字发给你,自己搜下。下载的都是原始程序,自己改就行了。
白片量产工具 SM3280 Series MPtool S0903v1
黑片量产工具 Star_SM3281series_U042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具是我从论坛找的,名字发给你,自己搜下。下载的都是原始程序,自己改就行了。
白片量产工具 SM3280 S ...

黑卡密码是什么 大佬

网友:
837  上3281单贴双贴随便开啊。
你插上去卡是因为你已经开过一次了   这个tlc开第二次都不会成功的,直接拔了 不用短接任何东西,再插电脑  再开就可以开了  玩多了就有经验了

虽然我觉得3281是最垃圾的主控  没有之一,不过这货贴渣渣tlc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其实量产单片成功后,用工具擦除功能。再贴第二片就不会出现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量产单片成功后,用工具擦除功能。再贴第二片就不会出现找不到了

慧荣的擦除在哪?

网友:
擦除在debug里面

楼主:
erase Cnt ?  藏的真严实啊,这里能备份还原坏块表吗?

网友E:
enable all function 再输一次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卡密码是什么 大佬

直接确定就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nable all function 再输一次密码

卧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我的nw851死活开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