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V胶固化主机拆解(UVLED SC10020A02)

楼主(2022-01-10):
一般人很难接触到UV胶是长成怎样的,我也一样,今天检到一台UVLED,内部有二台铝合金包装的内部没有拆开,估计是控制紫外LED灯进行照射UV胶进行固化的这么一个装置。有懂的网友顺便普及一下。只拆了外壳看看。

网友:
用水冷的LED?我印象里,UV胶固化用的紫外灯功率很大啊,应该是驱动水冷的汞灯吧?

网友:
带孩子去弄牙齿的时候见过医生用uv胶的 不过医生用的灯照射范围很小

网友A:
有人说放太阳下晒也可以,真的吗?

网友:
咦,居然还有这类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放太阳下晒也可以,真的吗?

用实战经验告诉你24小时晒太阳都扯淡!

网友:
以前在厂里使用过,这个固化速度很快,进去出来就固化了,功率很大

网友:
加热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放太阳下晒也可以,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  主要是紫外线起作用

网友:
查了下这是一台UV LED固化机的主机部分(也有叫做水箱的),起功率调节和给固化灯水冷散热作用,还需要连接固化灯才能使用。里面那两个铝合金的是可调电源,用来调节固化灯功率的。

网友:
这个是散热箱,水冷LED灯板在机器上,应该是UV打印机的水冷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实战经验告诉你24小时晒太阳都扯淡!

验钞那种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