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一块坏MAS0902 + 长江TLC,是否有工具可以挽救?tigo C320

楼主(2022-01-10):
金泰克C320,  很喜庆的大国红外壳,开机卡死在进桌面前的黑屏状态,PE无法进入桌面,也是卡死在进PE桌面前黑屏…… SSD死掉无疑了

拆开是MAS0902主控、单颗长江TLC …… 用手头的一个B17A软件试验,找不到SSD:用1153E转接卡短接上电后在设备里可以看见这个SSD,就是没有合适的开卡软件来医治它

哪位大佬有医治这个宝货的软件吗?

楼主:
这盘使用才1年多点,应该还在保修期内,本可以联系厂家售后 …… 但是128G容量太小,找厂家换一次的邮费就好几十了,没啥意义。如果有开卡软件,倒是可以自己鼓捣玩玩

就这样的质量,真的不敢支持所谓的纯国货啊   …… 刚才搜索这个型号的资料,发现去年上市时有个玩家买了一块回去做详细测试,测试到中途就直接报错、不认盘了,把他膈应的没话说

网友:
我是做电脑的 金泰克这个牌子就不行 不建议 稳妥的固态建议浦科特 英特尔 三星 要支持国产就是致钛 目前没见过有坏的

网友:
这寿命和翻新颗粒差不多啊。。。

网友A:
2004批次,当时我记得这个批次是测试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4批次,当时我记得这个批次是测试版的。

有可能的…… 金泰克有用过正片颗粒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的…… 金泰克有用过正片颗粒吗?

金泰克用过正片,海力士 镁光 东芝 Intel 三星都有

网友C:
开卡工具估计大佬不会给你的/但是还能认盘 就可以尝试SE清除数据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泰克用过正片,海力士 镁光 东芝 Intel 三星都有

新产品的头一批或几批货发给媒体做评测,打市场,可能会用正品吧?  后面就慢慢缩水,白片、黑片…… 排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工具估计大佬不会给你的/但是还能认盘 就可以尝试SE清除数据抢救一下

我手里就2个软件,都不能认到盘…… 还是吃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的…… 金泰克有用过正片颗粒吗?

有正片 用好几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手里就2个软件,都不能认到盘…… 还是吃灰吧

加我QQ,我试试看不确定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我QQ,我试试看不确定行不行

这宝贝还能远程诊断、维修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的…… 金泰克有用过正片颗粒吗?

你这个用的长江存储的颗粒,不可能是黑片啊

只能说这个是测试版的东西,固件还不稳定

网友:
长江的 不知道咋搞啊

楼主:
吃灰中……  如果哪天有工具流出,而这个坏盘还在的话,再拿出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用的长江存储的颗粒,不可能是黑片啊

只能说这个是测试版的东西,固件还不稳定 ...

嗯,大佬说了,这颗粒好像是测试版的,坏了很正常。没工具玩,就冬眠去吧。我手里已经有几个没工具玩在冬眠的坏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大佬说了,这颗粒好像是测试版的,坏了很正常。没工具玩,就冬眠去吧。我手里已经有几个没工具玩在冬 ...

有工具的,但是很遗憾不能给你

网友(2022-04-09):
长江颗粒真的是太难了 手里好几块吃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大佬说了,这颗粒好像是测试版的,坏了很正常。没工具玩,就冬眠去吧。我手里已经有几个没工具玩在冬 ...

颗粒测试版没啥必要打标,测试版的应该是固件